avr studio 5,6相对于4分别增加了什么功能?

楼主(2012-10-07):
avr studio 5,6相对于4分别增加了什么功能?

网友:
我现在用avrstudio6,非常爽,最值得一提的是自带关键字提示,比如portc,只用输入前几个字母就可以,你自己定义的变量也可以,很方便,

楼主:
还有些什么样的效果啊?
编译的效率是不是搞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些什么样的效果啊?
编译的效率是不是搞高了???

这个可能没有,但是编程的效率确实大大的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没有,但是编程的效率确实大大的提高了!

没错,编程的效率提升的太高了,我这边管理六千行的程序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