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矩阵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07):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4*4矩阵电路中的行、列都是由两个I/O端口控制的,请问,该怎么转换为同一个端口控制?急..

网友:
有神马区别。。。。

楼主:
不在同一IO口,写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
组合一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