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检测位置传感器、限位开关方面的。

楼主(2012-10-07):
如上图,简单画了下。
要检测一个位置开关,看了下接近开关 传感器,电压都是10V 以上。然后距离都在5MM左右,有木有 工作电压在5V 左右,检测间距在1CM 左右的啊。请大伙帮忙看看,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案?
前一次用的机械开关,时间长了,肯定不好。所以,想改进下,用电子的开关。 TB上,太多了,一下子不知道选哪种,希望有做过的,给点经验。 我也继续找找看。。

网友A:
红外。有对射的,有反射的,都有买来就可以用的成品

楼主:
   找到了一款接近开关了,5V 检测距离1CM,买了回来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有对射的,有反射的,都有买来就可以用的成品

红外,对射的,应该不是太好,因为物体是个塑料,红外的是返回的,那么碰到物体本身也会返回。 对射的,就麻烦些,物体本身是移动的。如果在装个传感器加上电路麻烦。 刚在淘宝找到了一个 霍尔的接近开关,检测磁铁,直接把磁铁固定在物体上,这样比较好。哈哈,我是这么想的,淘宝买了几只,回来试试。不知道中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