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装系统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10-07):
   同事刚买了一个台式机电脑,要俺帮他做系统,由于本人技术不佳,最终失败!!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就是进不了优盘windowpe!!

网友:
想当年我的那块主板与SATA硬盘,装系统之前要用软碟装SATA驱动,软碟坏了就痛悲了;
现在还有主板不支持SATA的么?

网友:
只要用支持sata的xp或者win7就行,直接诶装,不要ghost,问题少些。

网友A:
U盘是不是插在USB 3.0的孔上?

貌似目前主板上的USB 3.0是不支持引导的...

网友B:
要想从 U 盘启动 Windows PE 貌似要设置 PC 的 BIOS 启动顺序,将启动顺序改为 USB 接口为优先启动才行吧!

另外得提醒楼主看一下这一个连结,改一下您的标题会比较适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7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不是插在USB 3.0的孔上?

貌似目前主板上的USB 3.0是不支持引导的...

不是吧,它上面显示也支持2.0的!!

网友:
USB3.0不支持引导,马克,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它上面显示也支持2.0的!!

是啊~~最好找一个纯USB 2.0的口试试

我 认为 现在支持USB 3.0的口应该是通过控制芯片直接挂在总线上的,虽然兼容2.0,但是与纯USB 2.0的口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最好找一个纯USB 2.0的口试试

我 认为 现在支持USB 3.0的口应该是通过控制芯片直接挂在总线上的, ...

今天又试了试,终于成功了!
写一下自己的经验:主要是优盘的windowpe做好就可以了,然后进入bois后,选取硬盘的模式,就可以装了(出现的毛病是硬盘的模式没有设置好,还有就是做优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从 U 盘启动 Windows PE 貌似要设置 PC 的 BIOS 启动顺序,将启动顺序改为 USB 接口为优先启动才行吧!

呵呵呵,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