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智能小车,哥教你如何手工制作小车

楼主(2012-10-07):
没多少废话,上图:56769[/attachi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MjM1NDc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NTY3NzY4.html

网友:
沙发 省略了一些

网友:
有做无线视频传输吗?

网友:
楼主机械应该不错吧?试试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8627-1-1.html

网友A:
6轮虽然好看些,但是感觉性能和4轮没区别,成本增加不少

网友:
这车 很霸气哈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实现用菜刀切钢板的啊?小车看起来很结实啊

网友C:
朋友阿是南京的啊

网友:
牛人呀,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呀

网友D:
这玩意还不能叫车……最多算是没有履带的坦克…… 没看见智能只看见遥控器了…… 要想叫小车最起码是带导向轮的 能用导向轮控制方向的,最好还能带差速器,不是像你这样每个轮子上装个步进电机就送个数控制各反正转原地转圈转弯的,要想冠上智能二字 最起码要没人遥控能做点啥动作,简单的寻个迹 避个障啥的……

网友:
楼主的轮子在哪买的呀?求链接

网友:
一把菜刀闹XX!

网友:
怎么做视频无线传播啊

网友:
我理想中的小车就像大脚车那样,每个轮子都有油压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轮虽然好看些,但是感觉性能和4轮没区别,成本增加不少

一看就是机械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实现用菜刀切钢板的啊?小车看起来很结实啊

车是工业硬铝,用刻刀刻的,然后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阿是南京的啊

,你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不能叫车……最多算是没有履带的坦克…… 没看见智能只看见遥控器了…… 要想叫小车最起码是带导向 ...

哥教你,什么叫智能,有操作系统叫智能。有视屏传输功能,我没上传

网友:
最简单省钱漂亮的容易加工可以考虑铝塑板 但是强度有些低
再加些钱 可以用质量最差的洞洞板 用洞洞板的好处就是电路底板在一块 容易打洞 容易切割 铝塑板用壁纸刀不容易切的很直 洞洞板直接掰就行
再加些钱 可以用有机玻璃 +铜柱或尼龙螺丝 更加漂亮更加结实 稍微难加工了一些 。
再加些钱 可以用玻纤材质的洞洞板 有机玻璃买小了太贵买大了可能一次用不掉会浪费  玻纤的洞洞板比最薄的亚克力结实很多 不过玻纤的洞洞板不好加工 壁纸刀割不开的 用钢锯就得有台钳夹着。看起来这种玻纤的洞洞板不如亚克力,又难加工,又贵。但是他可以既当电路板又当比较结实的支架,节省一个层,节省了空间。
再加些钱 加些时间 自己做板子 板子当支架和电路板。用玻纤的洞洞板其实有一个坏处,机械的应力会改变板子的形状,时间长了 载重大了有可能对电路造成损坏,并且洞洞板对贴片元件的效率不高,浪费面积。所以自己做板子可以加上横梁 板子上开上几个槽孔铺上焊盘焊接会很结实,不怕摔坏。最重要的一点,很漂亮。加些时间是因为画板子,打板子是要时间的
在加些钱 加些技术 就是用lz的方法。

网友E:
不是没个人都有lz那么漂亮给力的手钻的 但是diy的话有个手钻是必须的,花四五十买个小手钻就够了。
不是没个人都有角磨机的,所以有个小钢锯是必要的,新手的话多买几个锯条 弄断它轻而易举

话说如果你没有一个钢尺的话 前面的都是后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教你,什么叫智能,有操作系统叫智能。有视屏传输功能,我没上传

别老哥哥的叫,把自己叫老了……呵呵操作系统你自己写的呀?? 吹牛逼吧 你的操作系统能干啥呀?为应用软件和硬件之间提供接口的程序叫操作系统…你的操作系统上有啥应用软件呀…你就实现一个遥控还用操作系统??用的还是现成的无线模块……视频传输呵呵 这个更小儿科了 直接现成的模块淘宝成堆的卖……真要牛逼 别用人家代码自己写个类似openwrt wifi小车那种的才叫牛逼 ,人家那才叫操作系统,直接手机遥控 电脑通过wifi控制 视频直接wifi传回,加个3g网卡 直接花生壳 远程网络控制 人家那才叫操作系统……问题是那是人家现成的……跟你没有半毛钱东西……初中生都能照猫画虎自己组一个……弄点现成模块 写个步进电机驱动 有点小小成就感 炫耀一下可以理解 但是人家给你合理化建议,给你一个改进方向的指导 你还哥哥的到处教训人就不对了…… 我不是搞电子的 纯业余爱好 但是我见识的绝对不比你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老哥哥的叫,把自己叫老了……呵呵操作系统你自己写的呀?? 吹牛逼吧 你的操作系统能干啥呀? ...

我只能说你好好学习。

网友F:
强大  楼主那个钻孔的电机和钻头夹哪有买?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大  楼主那个钻孔的电机和钻头夹哪有买?求链接

到淘宝搜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你好好学习。

哎……学习肯定是要学的……活到老学到老么……但是更应该好好学习的应该是您老人家……  不要老自自以为是的 哥哥的出来教别人,如果真有本事教别人 就教的彻底点 把你系统原理图处理器类型 控制电路等等 都拿出来 然后把你操作系统 源码也拿出来 上层应用程序功能有哪些 源码也拿出来  说说你视频传回用的什么方式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什么调制方式  多大带宽 什么频率的载波 呵呵这些我都想好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没个人都有lz那么漂亮给力的手钻的 但是diy的话有个手钻是必须的,花四五十买个小手钻就够了。
不是没 ...

人家那么牛逼……你你上面说那么多话楼主能听进去?人家楼主的智能车可是带操作系统的!那么牛逼的技术外观根本不重要! 楼主的手钻确实牛逼 钻头跟旋转轴都不同心 竟然能用还能钻出洞来 确实牛逼呀……钢锯那么慢楼主能看的上?人家楼主直接菜刀招呼了……

网友:
这车可以用传感器来遥控哦!

网友G:
表示楼主在这里开出"哥教你"这种口气。。。相当不爽

网友:
而且没看出车牛在哪。。鄙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教你,什么叫智能,有操作系统叫智能。有视屏传输功能,我没上传

敢问楼主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机械盲

请楼主解释一下你这种没悬挂的车,4轮,6轮除了多俩轮外还有啥区别,我也机械盲,求调教,请楼主说出点真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你好好学习。

楼主能说出点真货来吗?否则果断鄙视

楼主:
每个轮子都有减震悬挂系统,我没把壳打开你们怎么知道呢。能轻松翻越20cm 的台阶。。。,楼上说大话的可以自己作一个试试看看那啊。请不要乱喷啊。。。留点口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轮子都有减震悬挂系统,我没把壳打开你们怎么知道呢。能轻松翻越20cm 的台阶。。。,楼上说大话的可以自己作一个试试看看那啊。请不要乱喷啊。。。留点口德啊

能不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怎么个独立悬挂,怎么个操作系统,怎么个传视频?楼主说了这么多全是空的,一点靠谱东西都没有,口口声声哥教你,叫你一生"哥",你教教我等无知少年呗,另外你的20cm越障视频呢?该不会也是说出来的吧。。服了楼主了,楼主是来找喷的,除了几张菜刀砍钢板的图,什么有含量的信息都没有,吹的神乎其神,楼主还是改帖子标题成"哥教你刷菜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轮子都有减震悬挂系统,我没把壳打开你们怎么知道呢。能轻松翻越20cm 的台阶。。。,楼上说大话的可以自己作一个试试看看那啊。请不要乱喷啊。。。留点口德啊

另外我做过不只一个,巡线的遥控的都有,不能说智能,单片机加点小程序,或者是用路由器什么的,有空开帖传图,做的不好,估计入不了您老法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示楼主在这里开出"哥教你"这种口气。。。相当不爽

哈哈 又来一个 比我还较真的…… 咱讨论技术 给楼主留点面子哈 哈哈 弟还没急呢 你急啥? 你觉得给六个步进电机装独立悬挂这种机械加工是菜刀 和转轴都不同心的简易diy电钻能加工的出来的么?楼主还年轻……呵呵 没看楼主这是第一次发帖么 初来乍到 装次b而已 毕竟人家也是diy的 有点小成就感出来炫耀一下 没啥大错…… 至少这个水平比直接用现成路由器的比还稍微复杂点…… 看得出来至少楼主还是自己写了个步进电机驱动的…… 你觉得楼主要是能自己写出操作系统他还会来这里炫耀么?不说自己写系统 哪怕楼主能在openwrt上自己写个小车应用软件这个水平 楼主都不会屑于跟咱在这斗嘴 …… 看看 笑笑 调戏一下楼主就算了 别让人家太下不来台……

网友D:
再p.s.一下 在我眼里 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小车 都不能算是正经小车…… 真正意义上的小车应该只有一个动力来源…… 也就是说应该只有一个电机来驱动才是真正的小车……至于悬挂啥的 业余条件diy确实有难度……而且这种车不是车模 不考虑通过性 所以悬挂也就不重要了……但是用步进电机确实蛋疼……第一功耗大 第二低速抖动 第三没有导向轮转弯方式很BC 想走弧线很困难(走不了不弧线的车应该叫坦克 或者没履带的类坦克)楼主不服的话让你的车走一个半径一米的圆 或者弧线看看 …… 要是连走弧线都实现不了 实现翻越多少厘米的台阶都是无稽之谈……

网友:
我很想知道,楼主为啥用那么多舵机???
舵机在你的车上有啥用?像你这样的车子完全用不上舵机帮助转向的啊??
你车子的动力使用步进电机??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你车子配的电源那要得多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再p.s.一下 在我眼里 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小车 都不能算是正经小车…… 真正意义上的小车应该只有一个动力来源 ...

恩。。。呵呵。。不较真了,楼主都没话说了,我们不欺负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恩。。。呵呵。。不较真了,楼主都没话说了,我们不欺负他了。。。

楼主正在改良他的车呢……要加上操作系统……加上独立悬挂……还要加上底盘自动提升系统……障碍翻越系统……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等等各种高科技系统……中国说2030年要从火星上采集样本返回地球,这个艰巨的任务全靠楼主未来的小车了……所以楼主没空跟咱废话……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正在改良他的车呢……要加上操作系统……加上独立悬挂……还要加上底盘自动提升系统……障碍翻越系统 ...

对人不要这么苛刻嘛,

人家能比入门者强,就可以称自己哥,

当然,强中更有强中手,

大家笑笑而已,友好地交流一下设计思想,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人不要这么苛刻嘛,

人家能比入门者强,就可以称自己哥,

不是我对楼主苛刻,我提出建议意见 为他好 他反过来还教我……不打击他一下他始终抱着这点小破成就洋洋得意 他还怎么进步? 没质疑他动手能力 只是说他态度不端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人不要这么苛刻嘛,

人家能比入门者强,就可以称自己哥,

当然,强中更有强中手,

大家笑笑而已,友好地交流一下设计思想,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支持楼主。

我们不是嘲笑楼主,楼主不是在真诚的交流,真实性不谈,随便拍两张照片就出来,第一没有设计思路,制作过程的说明,第二吹牛不打草稿说一堆假大空,根本没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看了他的帖,白白被占了便宜不说,还什么都没学到,当然不能对他客气,如果他能好好从机械的角度上介绍下六轮和四轮的利弊,说下他悬挂系统的设计,还有操作系统什么的我们肯定不会喷他,当然我们也不是伸手党,但是也不能一丁点都不说,这样明显是假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的

我江宁的  你呢   朋友

网友(2012-11-12):
有真相吗????

网友:
时隔多日再来看这个帖子,楼主果然被喷的不行啊,研究技术的要有颗谦虚好学的心,技术再强也不能焦躁,况且楼主技术确实看不出强,只能说手工活做的还行,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