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雕刻机终于完成了,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楼主(2012-10-07):
编辑了一下图片

网友:
你把图片完整转过来吧,这里只能看到‘此图片来自qq空间。。。。。。’
你自己能看到,因为缓存的缘故吧,但是别人都看不到

网友A:
Lz自己做的?

楼主:
长宽高:350*300*108
雕刻机骨架是用4040铝合金型材做的,平台是用几块2080拼起来的,
只有Z轴滑台是外加工的,其他都是在家组装的,丝杆支架和Z轴步进电机支架是朋友帮忙做的(俺没有台钻),
丝杆是1604T型丝杆,57步进电机,X,Y轴是20的光轴,Z轴是16的光轴。主轴是300W的电机

楼主:
简单的调整了一下精度,雕刻PCB板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己做的?

呵呵,如假包换

网友:
LZ真心碉堡了啊。做8mil的线有问题不?

楼主:
刻刀断了,等把刀磨好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宽高:350*300*108
雕刻机骨架是用4040铝合金型材做的,平台是用几块2080拼起来的,
只有Z轴滑台是外加工 ...

真心建议换成1605滚珠丝杆,和你的T型丝杆差不多了多少!

网友C:
LZ的主轴震动大么?我买了个跟你这一样的主轴震动好大啊

网友D:
电路板这样裸着,不怕碎屑飞上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主轴震动大么?我买了个跟你这一样的主轴震动好大啊

声音不大,应该算是静音的了,主要是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震动声音有点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4NzA4NDg0.html 这个是测试时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这样裸着,不怕碎屑飞上去呀~~

电路板没有关系,主要是Y轴的丝杆和光轴的防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建议换成1605滚珠丝杆,和你的T型丝杆差不多了多少!

是的,等调好了,我就换成滚珠丝杠,我这个X轴的丝杆还有点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等调好了,我就换成滚珠丝杠,我这个X轴的丝杆还有点弯 ,

嗨,在吗?楼主哪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在吗?楼主哪里的呢?

在的,我是安徽合肥的,你呢?

网友:
兄弟 霸气哦。 一直想做 一直没下手。

网友:
不管怎么说,支持DIY
能做成整机,已经相当不容易啦

网友E:
lz哪天更换了滚珠丝杆,也把购买地址共享一下,我有台垃圾雕刻机,T型丝杆的,想换滚珠的,不知道在哪买

网友F:
楼主好样的,问下你的你的驱动板同接口板是那里买的,

网友:
厉害,也玩意也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样的,问下你的你的驱动板同接口板是那里买的,

在这家买的,http://shop64297629.taobao.com/,首先要说一下,在接限位开关,零点开关等外接输入端要加滤波电容,要不然输入端容易误操作(外部干扰)。

网友:
膜拜一下。你用啥东西做的啊。外加工,还是自己雕。

网友G:
楼主说丝杠和光杆支撑座是朋友做的。我看是在TB买的吧。而且是螺丝上缺口固定。我同事说很不靠谱。时间不长就松动了。楼主这个机器比较简单实用。哪里磨损了缓缓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强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丝杠和光杆支撑座是朋友做的。我看是在TB买的吧。而且是螺丝上缺口固定。我同事说很不靠谱。时间不长 ...

是我没说完整,这些都是在TB上买的,但是我的丝杆轴承外径是26的,光轴座只有25的,是我朋友帮我扩到26的,电机做也是朋友做的。靠不靠谱,其实只有用了才知道,也最具有发言权。任何一个设备出厂前都要磨合一段时间的。

网友:
居然用上铝形材了,估计铝型材配10mm的PVC也不错!!呵呵!!学习了!!楼主做这台一共用了多少米啊?俺一直也想做一台,可惜囊中羞涩啊!!

网友:
不错,diy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不大,应该算是静音的了,主要是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震动声音有点大。
http://v.youku.com/v_show/i ...

这里试听感觉噪声挺大的!

网友:
实际雕刻的碎屑溅到光轴上怎么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的,我是安徽合肥的,你呢?

您好,我也在合肥,请问您在哪个区,能否向你学习一下雕刻机的制作?

网友I:
这个耗了楼主几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也在合肥,请问您在哪个区,能否向你学习一下雕刻机的制作?

经开区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耗了楼主几多钱???

呵呵,比买的要贵了,快到4000了,主要是体验一下DIY的乐趣和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开区这边。

我也在经开区,我发不了站内短消息,你加一下我的qq吧,QQ:754516661

网友:
值得赞扬,不错。多动手还是好啊

网友:
不错,也想D一个玩玩,学习了!

楼主:
刻了一块电路板,感觉还好,因为是第一次用自制的JJ刻的,为什么雕刻后电路上的毛刺很多呢。

网友:
刀具不够理想吧

楼主:
我用的是圆锥刀,20度 0.1的刻金属的刀具。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具会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圆锥刀,20度 0.1的刻金属的刀具。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具会好一点呢? ...

震动大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刻了一块电路板,感觉还好,因为是第一次用自制的JJ刻的,为什么雕刻后电路上的毛刺很多呢。 ...

4040的铝架会不会晃动?

网友:
借用某名人的话,能搞出来的人都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J:
4040的铝架会不会晃动?

晃不晃,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反正我感觉不晃动。

网友K:
LZ机器机架结构和各种没节操的固定方式,跟我造的那个,好像好像啊,哈哈。

网友:
这么多紧固螺丝,你这机身刚性能行?

网友:
也想入台雕刻机 但是没米啊

网友:
总费用晒一晒!不包括人工费!

网友:
哇,全铝的,造价多少

网友:
能做成整机,已经相当不容易啦

楼主:
铝材+连接器+连接螺栓:1445元
光轴+支架+直线轴承箱:732元
主轴+24v电源+90v电源:604元
3轴控制板:322元
丝杆+轴承+螺母+57步进电机(二手):400元
其他(电线等):150元。
4000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机器机架结构和各种没节操的固定方式,跟我造的那个,好像好像啊,哈哈。 ...

是啊,很早就有有铝型材做JJ的构思了,但是老婆要生宝宝,就一直没有做,现在宝宝两岁了,就有想起这个了,正好有时间,也参考了你的思路,你的JJ很棒啊,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啊,很早就有有铝型材做JJ的构思了,但是老婆要生宝宝,就一直没有做,现在宝宝两岁了,就有想起这个了 ...

如果要用来干硬货,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在有些直角处加斜梁组成三角结构,应该会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要用来干硬货,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在有些直角处加斜梁组成三角结构,应该会稳定些。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固定龙门是不是太浪费行程了啊

网友:
看了好多遍了,越看越经典。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么大呢
既然自己做着用,我觉得预算起码要2-3W,不然不值当的,不如买一个

网友:
4040铝合金型材!
我终于知道这个材料的名字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哪天更换了滚珠丝杆,也把购买地址共享一下,我有台垃圾雕刻机,T型丝杆的,想换滚珠的,不知道在哪买{:l ...

你的梯形丝杆出吧我收了,说说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