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不同编译器程序通用么?

楼主(2012-10-07):
AVr单片机有很多不同的编译器,头文件也就不一样,请问除了头文件之外,主要程序可以互相移植吗,还是都不相同?

网友:
稍微修改一下就行,比如在ICC位操作是BIT(),GCC是——BV();

网友:
不同的,得按编译器来

网友:
不通用,一般稍稍修改都可以的

网友:
编程习惯好的话,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