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比字符屏抗干扰差很多?

楼主(2012-10-07):
干扰仪旋到2KV时候,点阵屏花屏或不显示的几率很大,,字符屏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那是必然的,字符型传输的才几个数据,点阵的是它的多少倍,另外你那字符型的有金属屏蔽

网友:
我估计等数据刷新完成了再开干扰仪就不会有问题,不然把通信速率调低点

楼主:
应用于工业看来还得用字符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于工业看来还得用字符屏

点阵屏也有自带字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