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读写寄存器问题(基于51单片机)

楼主(2012-10-07):
小弟用的是89c52单片机来编写NRF24L01的  这是我自己编写的,在主函数里先看看自己的读写函数有没有问题(事实上不能读写!)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5;
sbit         MOSI        =P1^1;
sbit        SCK            =P1^6;
sbit        CE            =P1^7;
sbit        CSN                =P1^2;
sbit        IRQ                =P1^0;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长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10;y>0;y--);
}

/****************************************************************************************************
/*函数: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注意 : 上升沿采样!!!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 = 0;
                if(dat & 0x80)  MOSI = 1;
                else            MOSI = 0;
                SCK = 1;
                dat <<= 1;
        }
}

/****************************************************************************************************
/*函数:uchar read_byte()
/*功能:NRF24L01的SPI读时序
/*  注意 : 下降沿采样!!!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SCK = 1;
                value <<= 1;
                if(MISO)   value |= 0x01;
                SCK = 0;
        }
         return value;
}

/****************************************************************************************************/
/*功能:NRF24L01写寄存器函数
/****************************************************************************************************/
void write_reg(uchar cmd_reg,uchar dat)
{
        CSN = 0;
        write_byte(cmd_reg);
        write_byte(dat);
        CSN = 1;
}

/****************************************************************************************************/
/*功能:NRF24L01读寄存器函数
/****************************************************************************************************/
uchar read_reg(uchar cmd_reg)
{
        uchar value;
        CSN = 0;
        write_byte(cmd_reg);
        read_byte();
        value = read_byte();
        CSN = 1;

        return value;
}

void main()
{
          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delay_ms(1);
          P0 =         read_reg(READ_REG+CONFIG);         //用P0的LED来看是不是0x0f
          while(1);
}

小弟的想法是,这些读字节是不能写一个字节然后读一个字节的,应该写入一位读一位,而且每读一位就必须写入一位(哪怕写入没用的数据) 像这样: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SCK = 0;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请问各位大侠是这样的吗?

楼主:
追问: 我看时序图和相关程序是发现读到的第一个字节基本是忽略的,是不是没用的啊?

网友A:
以前写过的不过有点时间了,当时也是摸石头过河的。给你做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123-1-1.html

楼主:
您好 我也有现成的程序 只不过想自己动手 呵呵 自己写的自己看得顺眼........能帮我解答上诉的问题吗,我的读写不成功是不是不能这样以字节为单位的读写, 应该是写一位读一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写过的不过有点时间了,当时也是摸石头过河的。给你做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123-1-1. ...

好像没回复成功  哈哈  再回一次  您好  我有现成的程序,只是想知道上诉的问题,就是不能一个字节写再一个字节读吗,要一位写一位的读吗?

网友:
我也是菜鸟,我想问一下,TX_ADDRESS数组里面的数值是随便的5字节数吗

楼主:
个人认为是随便的  只要发送和接收的地址一样就好

网友:
哦 谢谢 知道了

网友B: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两个NRF24L01终端地址要一样,还是在一个终端的发射和接收节点地址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两个NRF24L01终端地址要一样,还是在一个终端的发射和接收节点地址要一致? ...

就是一个24l01的发射地址与另一个24l01的接收地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