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UG出MACH3 G代码的后处理文件

楼主(2012-10-07):
自己按照视频教程做的,用MACH3试了一下可以用!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后处理文件时您自己做的吗?您提到的视频能发一份或者给个链接吗?我从网上下载过一个ug到mach3的后处理文件,但是有错误,又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后处理文件时您自己做的吗?您提到的视频能发一份或者给个链接吗?我从网上下载过一个ug到mach3 ...

http://115.com/file/e7a3fuzh    按这个视频里教的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115.com/file/e7a3fuzh    按这个视频里教的做就行了

这个视频不能下载了,楼主能传一个上来吗?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不能下载了,楼主能传一个上来吗?多谢

刚才打开了您给的网址,显示“视听类文件暂时不支持分享,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需要提取码才可以提取。给个提起吗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打开了您给的网址,显示“视听类文件暂时不支持分享,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需要提取码才可以 ...

115不让分享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4OTA2MDUy.html 这个优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不能下载了,楼主能传一个上来吗?多谢

视频已经传到优酷了!这回能看了

网友:
可以看了,多谢这个资料很有用,以前找了很久。

网友(2013-11-03):
多谢了,我的ug不能改后处理程序,一改就出1770002的错误,正骂街呢,搜到你的东东,一看是amobbs。。。。居然搜到自己家了。。。

网友:
试了一下,在某个G2时停下了,可能是mach3对园支持的不太好。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后处理的时候参数一样的两个G2他会省略I、J参数
G2 X-1.013 Y10.849 I3.02 J15.038
G1 X-1.325 Y12.406
X-2.824 Y12.263
Z7.
G0 Z35.
X12.419 Y-2.98
Z6.5
G1 Z3.5
X12.562 Y-1.481
X11.006 Y-1.169
G2 X-1.013 Y10.849
就是这样的,手工补齐就可以用了,写个程序自动的搞会更好。另外G3也应该检查一下。总的来说能用,非常感觉楼主!!!!

网友C:
有些高版本的后处理,在低版本里面用不了,就会出现1770002的错误。

G2是走圆弧的指令,IJ是相对于圆弧中心的向量值,
G2 X-1.013 Y10.849 I3.02 J15.038
G1 X-1.325 Y12.406
X-2.824 Y12.263
Z7.
G0 Z35.
X12.419 Y-2.98
Z6.5
G1 Z3.5    这里应该有F值
X12.562 Y-1.481
X11.006 Y-1.169
G2 X-1.013 Y10.849     这里应该有走多大的圆弧(IJ或R或-R)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机机还可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版本的后处理,在低版本里面用不了,就会出现1770002的错误。

G2是走圆弧的指令,IJ是相对于圆弧中 ...

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的UG7.5自带的后处理有这种问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改错了东西,最后发现只要打开保存就会出错,气了了半死!

我的这段程序就是不能继续运行的程序,我是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这种情况就运行不下去了,需要手工补一下。打算写个程序做这事。

另外Mach里好象也可以自动发现这种错误,装入文件后它会自动分析一遍,然后在下面的状态里有违法指令的行号和说明。。。运行前检查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