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V 0~3A 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KIS-3R33S & ATmega8L)

楼主(2012-10-07):
0~20V 0~3A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KIS-3R33S & ATmega8L

    降压型DC-DC转换器KIS-3R33S电源模块,采用了先进的同步整流技术,工作频率高达340KHz,转换效率高,开关噪声小。用它来制作的多用途的可调稳压稳流电源,也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电源的主要用途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由于它各项指标较好,也可以用来作实验用电源。
    电源输出电压0~20V连续可调,调整步长0.02V。
    输出电流0~3A连续可调,调整步长5mA。
    充电计时控制0~99小时,调整步长1分钟。
    电源的效率最高可达90%,纹波<4mVpp,噪声<6.5mVpp。如果再加上一个散热风扇,电源的连续输出功率可达40W。

电源用两块PCB叠加安装。这是电源的正面:

电源反面:

电源散热风扇组件(如果电源输出功率不大于10W,可以不使用散热风扇) :

原理图:

装配图:

源代码:

      电源的工作原理,同步整流模块U2,运放U4A、U4B、D3组成稳压电路,等效原理下面图示

      调整参考电压pwmv从0~5V变化,相应的输出电压Uout从0~20V变化,R27、(R31、R17)决定了输出电压,也是输出电压测量电路的组成部分,通过电阻R12到单片机的ADC0,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
      当输出接有负载时,Iout>0,取样电阻R41上的电压Ur41>0,这时输出电压等于Uout+Ur41,使输出电压减小了Ur41。运放U4A就是为了消除电源电流取样电阻R41上的电压对电源输出电压影响而设置的,它与R27、(R31+R17)共同完成电源的电压取样,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 输出电压可参考下列式子:

      在电源模块U2的输出端接入了由L2、C18、C15进一步的对电源的输出进行滤波,使电源的输出纹波降到了几个毫伏的水平。

空载输出9.5V时的输出纹波:

输出电压9.5V,输出电流2.021A时输出纹波:

输出电压9.5V,输出电流2.021A时的输出噪声:

      运放U4C、U4D、D4等组成稳流电路见原理图,电源输出电流通过电阻R41采样,U4C放大,一路到单片机adc1显示输出电流,另一路到U4D作比较放大。调整参考电压pwma,相应的电源输出电流从0~3A变化,输出电流大小由下式决定:

      adc2、D8、R11组成电源工作状态检测电路,当输出高电平时,电路工作在稳流状态,否则工作在稳压状态。U1的PD6、R44、R29组成电源的启动/停止电路,当PD7输出高电平时启动电源输出,低电平时关闭电源输出。
    Q1、R40、Rt的PB3组成散热控制电路,Rt是测温热敏电阻,安装在电源模块U2的下面,通过ADC4采样,PB3输出高电平时启动散热风扇,低电平时停止散热风扇。如果电源输出功率不大于10W,可以不使用散热风扇。
    U3、C19、C20、C31、L3等组成一个+9V电源,供控制电路使用,输出电压通过R26改变, 当R6采用标称值82K时,实际输出电压8.7V。P6端口接有开关S、R46可用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当S打开时U3正常工作,S闭合时U3停止输出。R46可跟据输入电压选择,输入电压12V时,R46取值33K。输入电压23V时,R46取值15K。这个R46也可以不使用,但当电源作为充电器使用时,如果遇到突然停电,电池会向电源放电。U5、C24、C25组成-9V电源,提供给运放U4_LM324使用。
    R28、R30、ADC3组成电源输入电压测量电路,测量范围0~25V。电源的输入电压可以是12V~24V之间的任何一个电压值,相应的输出最高电压为9V~20V,输出的最高电压是由单片机跟踪输入电压自动限制的,例如,电源的输入电压12V,那电源的输出电压只能在0~9V这个区间调整。
    电源的控制单片机使用DIP封装ATmega8L,VR1_LM317等组成一个+5.12V的电源为其供电,这个+5.12V电源是整个电源电压电流基准,它的电压精度、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整个电源的这些相关指标。取值5.12V电压时,DA转换步进值为整数,这样方便计算与操作。
PB1、PB2输出pwm信号作DA转换。其中PB1控制电源的输出电压,PB2控制电源的输出电流,
    在实验中发现,在给电源上电或断电时,产生的冲击电压<0.6V,实验对象非常安全。电源的电压转换速率也表现良好。
元件选择与调试:电阻R27、R31、R17选择1/4W,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并且对它们进行适当的筛选,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精度。R41选择2W,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C16~C20选用AFK高频电解电容。L2用电源模块上的功率电感自制,取下电感,用热风枪300 度温度加热10秒钟左右,就可以取下磁芯,用 直径0.51mm,长度170mm漆包线绕制,也可用原磁芯上的线双线并绕,总之这个电感量取值2.2~3.3uH比较合适,太大容易产生自激。电源模块U2、U3要作一些前期处理,如图所示:

U2拆除图中黄色圈内+红色圈内的元件,U3拆除图中黄色圈内的元件。
F1 5A的保险也取自电源模块下图中红色圈内元件。

      安装显示屏时应把排母与屏连接好,再用M2.5x7mm的铜柱与PCB安装好,最后进行焊接,以保证安装精度。同样的两块PCB之间的接插件P4a、P4b用同样的办法安装就位后,再进行焊接,两块PCB之间是用M3x11mm的铜柱连接的。
      调试第一步,电路板安装完成后,先不插入U1、U6,调整R24、R25使VR1输出电压为+5.12V,安装好U1、U6,写入固件程序SR_DC20.hex与SR_DC20.eep。熔丝位设置如图所示。

      电源上电后显示如下面图示,图中第一行的第一项“Power”显示电源工作在稳压稳流模式。第二项“OFF”表示电源关闭,电源启动后跟据不同的工作状态显示“CV”或“CC”。第二行大字符显示输出电压,后面的小字符显示的是预置电压。第三行大字符显示输出电流,后面的小字符显示预置电流,第四行大字符显示输出功率。

电源充电状态:

      按键S1短按是电源ON/OFF开关,长按存储当前的预置电压、电流及充电状态的时间。S2短按是电压、电流设置选择开关,字符串“set↓”表示当前设置项。长按可在稳压稳流模式“Power”与电池充电模式“Battery_C”相互转换。S3、S4短按是加一或减一,长按是连续加边连续减。电压、电流、时间的调整都是通过它们实现的。
    第二步调整电源的输出电流,在电源输出端串接一个适当的负载与数字电流表,启动电源,调整电压电流使电源进入稳流状态,LCD第一行第二项显示“CC”,调整R43、R45使数字电流表与预置电流一致。再调整函数“void adc_conversion(void)”中的代码使电源的显示电流与输出电流一致。
      case 1:
             adc1=filter_adc();
            adc1=2560*adc1;  //实时电流
        adc1=adc1/504;
        break;
      第三步调整电源负载时的输出电压,在电源的输出端P7处接数字电压表(注意这个一定要接在P7端子上,因为电源的电压取样是在这个端子上),按S1启动电源,调整输出电压在一个适当值,例如5.00V,记录这个电压空载值,给电源接入一个适当的负载电阻,使输出电流大于1A,调整电阻R34、R35,使负载电压与空载电压一致。最后调整函数“void adc_conversion(void)”中的代码使输出电压与显示电压一致。
      case 0:
             adc0=filter_adc();
            adc0=2560*adc0;  //实时电压
        adc0=adc0/1276;
          break;
      第四步调整电源的散热控制,调整函数“void Thermal_control(void)”中的相关代码,见注释。

补充充电使用方法:
    根据被充电池对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的要求,在“Power”状态设置好电压与电流,长按S2进入“Battery_C”充电状态,设置好充电时间。按S1开始充电(如果要存储这些设置就长按S1开始充电),当充电到设置电流的10%时,或到达充电设置时间时充电完成。

网友(2012-12-08):
嗯,刚才又试了一下,终于能上传附件了
操作说明不对之处还请吕老师和广大网友补充

楼主:
给这个电源制作了外壳,使用起来方便多了,发几张图片。

楼主:
20121227  重要更新:发现当电池充电时,如果遇到供电电源中断,再次恢复供电后会产生电池向电源回放电问题。
这个错误是上一个版本加入数据存储时引入的,现在修改为电源上电时进入稳压稳流状态,以修正上述问题。上一个版本是电源上电时进入数据存储状态。请及时更新,防止损坏电源及电池。
新的代码:

网友A(2012-10-07):
大师又出新作品拉
你的KIS-3R33S是2307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上看到是23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又出新作品拉
你的KIS-3R33S是2307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是MP2307,那种不到1.00

网友:
牛逼。

都是大师级啊。

网友:
以前也搞过MP2307,还可以做负压。

网友:
前排占位学习,先顶贴在学习 哈哈

网友:
大师又出手了

网友:
吕老师又出新作了。

网友:
以前的作品,电子负载+电源的PCB还有不?想做一套

网友:
这个模块很多卖  制作起来应该很容易

网友:
好东西,很精美。
哪天参考一下模拟部分做两个出差用。

好像不只我一个人受困于外壳问题

网友:
好东东,可以充哪种电池?

网友:
3R33又要热卖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

网友:
居然有源代码?半夜上来顶下。

网友:
膜拜大师新作。

网友:
拜读新作,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
第一时间从楼主那里得到PCB,很精致。

下面就是搜集元器件,然后开工。

网友C:
可否上原理图的pdf档案,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我觉得电路虽然简单但很实用
可以考虑用3-4只3R33并联跟踪这样代价没多到那里去
另:电路应用在12V以内比较保险,毕竟2307的耐压先天不足

网友:
受益匪浅,不顶不义啊!!!

网友D:
jun老师又出新作了,液晶屏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jun老师又出新作了,液晶屏是什么型号?

型号:RCU60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上原理图的pdf档案,图片看不清楚

原理图:
安装PCB:

网友:
板子很帅,显示很靓,思路很酷

网友E:
楼主这个屏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屏是在那里买的

同问这个屏是在那里买的、哈哈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
哎哟,第一个电源都没有做出来,这又来一个。。。。额滴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个屏是在那里买的、哈哈这个非常重要。

帮楼主给您一个链接,此屏在这里购买: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177536409455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给您一个链接,此屏在这里购买: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 ...

谢谢提供了。。。。。。

网友:
这屏的背光驱动电压比较麻烦

楼主:
这屏的背光颜色很容易改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第一时间从楼主那里得到PCB,很精致。

有一点没看明白,板子上的贴片电解电容怎么是两个通孔PAD?怎么焊接?如C16。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一点没看明白,板子上的贴片电解电容怎么是两个通孔PAD?怎么焊接?如C16。 ...

那里有贴片原件啊?楼主位的图,就是直插的啊

楼主:
是贴片元件,把安装脚弄直再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里有贴片原件啊?楼主位的图,就是直插的啊

24楼第二张图上面的一块PCB板上的电解电容是贴片电解电容的封装外形,焊盘却是通孔;另外,从楼主发的第二张图上的焊装好的板子来看,貌似焊装的是贴片电解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楼第二张图上面的一块PCB板上的电解电容是贴片电解电容的封装外形,焊盘却是通孔;另外,从楼主发的第 ...

是这样处理后安装

网友:
呵呵,难怪。
楼主的设计很是精良、巧妙,学习了。

网友:
点原理图下载,没有实质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处理后安装

哈哈哈,这样就很容易焊接了

楼主:
      11月1日,发现这个电源在按S1启动时,产生图示的现象(与预置电压没有关系),这对于电池充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作为电源可能会损坏实验对象,问题正在解决中......

网友:
开机的电压过冲,我自己打算做的那个电源开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过冲,是在仿真软件上看到的,其实安捷伦的电源也有开机过冲,就是你的这个幅度比较大。

网友:
先做个记号

楼主:
     通过用软件改变启动方式,在“power” 稳压稳流状态,按S1空载启动时电源输出非常理想

     负载启动在继续改进中......

这个是电源上电时电源输出

网友I:
记号,手里正好还有几百个模块,几片屏,正合适。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I:
记号,手里正好还有几百个模块,几片屏,正合适。

朋友,你有那么多转让10片给我好不好?

网友:
jianjun42 你想要屏幕的化我这有,240*64 的 单色。13919173352短信联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用软件改变启动方式,在“power” 稳压稳流状态,按S1空载启动时电源输出非常理想

发一组带负载启动的波形

本次修改的内容:
1.把电源的稳压稳流与电池充电状态分开,在电池充电状态可以调整电压、电流及时间。
2.修改了稳压稳流状态的启动方式,由原来的控制U2的第1脚的启动/停止方式,改变为用PWM的控制方式,这样可有效的控制启动时的过冲电压。电池充电状态原启动方式不变,启动时存在较大的过冲电压。
3.改变启动方式后,在稳压稳流状态,如果误接入电池会产生电池向电源放电。增加了误接入电池的保护功能。
4.增加了在电池充电状态,如果电池在线,禁止转换到稳压稳流状态。
5.新增可存储30组数据的功能,可以在各电压、电流、时间组合之间迅速切换。上电或在电源OFF状态长按S1,就可进入该介面,
    数据存入,在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状态,调整好电压、电流、时间,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按S3、S4选择要存储号码,按S2存储数据,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存入值,按S1返回稳压稳流工作介面。

    数据读取,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按S3、S4选择要读取数据号码,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要读取值,按S1读取数据并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工作介面。

网友:
出个套件就好了,自己配齐东西挺麻烦的

网友:
大师又出精品,解说得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留名,手头有这模块,

网友:
试过了,挺好的,数据存储功能的设立也很方便

网友J:
能不能出pcb空板或套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出pcb空板或套件呢

有多余的PCB,没有其它元件。junsheng427@126.com

网友:
高手啊,谁能帮忙买齐元器件啊

网友:
PCB和元件已定,就等到货开工了。

网友:
楼上的元件在哪订的?
我订了PCB,正在愁元件呢

网友:
各位,元件应该不难凑齐吧?玩电子的手头都应该有些积累,建议将元件归一下类,没有的淘宝一下就解决了,不过现在3R33S模块大有水涨船高之势,现在2元以下是买不到了

网友:
元件凑齐是不难,关键是一家淘宝凑齐就难于上青天了,
不知有没有朋友能组织元件团购,如有算我一份

网友:
为什么电压采样不用差分放大呢?

网友:
不知道大师是否还有空板可提供学习?

网友:
牛人啊,看上就非常的酷!

网友K:
元件终于备得差不多了(还差高频电容跟电感),请问吕老师,帖子内的程序是最新的吗?

网友L:
输入电压18V,调整输出电压输出0-14V左右,空载,U2电感一直啸叫,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输入电压18V,调整输出电压输出0-14V左右,空载,U2电感一直啸叫,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

电路可能在自激振荡,检查C21, C27取值是否准确,必要的时候增加C21的值。

网友B:
我碰到过电压和电流尾数跳变的情况,C21原值为0.033uf,我换成0.1uf,电压尾数不再跳变,很稳定,C27原值0.1uf,我换成0.22uf尾数还是跳,换成0.33uf后跳变的频率变慢,但是仍不稳定,跳变幅度5mA

网友:
看来手头的3R33S有用处,希望还能申请到pcb。

网友:
11年电赛时,想用这个模块来着。

网友:
居然现在才发现这贴。顶晚了。

网友:
学习了一下电路,不错。一个小想法:含输出电流限制的电路不适宜采用过大的滤波电容。因为当输出从恒压向恒流转换瞬间,输出电压降低,这时滤波电容中的电荷就会倾泻如负载和倒灌入电源,没有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
膜拜大师力作 ,相见恨晚

网友L:
C21加大到0.047uf,啸叫消除,非常安静。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一组带负载启动的波形

这个版本改变启动方式,使用控制PWM的方式,实现电源的 ON/OFF,更新代码:
本次修改的内容:
1.把电源的稳压稳流与电池充电状态分开,在电池充电状态可以调整电压、电流及时间。
2.修改了稳压稳流状态的启动方式,由原来的控制U2的第1脚的启动/停止方式,改变为用PWM的控制方式,这样可有效的控制启动时的过冲电压。电池充电状态原启动方式不变,启动时存在较大的过冲电压。
3.改变启动方式后,在稳压稳流状态,如果误接入电池会产生电池向电源放电。增加了误接入电池的保护功能。
4.增加了在电池充电状态,如果电池在线,禁止转换到稳压稳流状态。
5.新增可存储30组数据的功能,可以在各电压、电流、时间组合之间迅速切换。上电或在电源OFF状态长按S1,就可进入该介面。
    数据存入,在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状态,调整好电压、电流、时间,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3、S4(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存储号码,按S2存储数据,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存入值,短按S1返回稳压稳流工作介面。
    数据读取,长按S1进入数据存储介面,短按S3、S4(长按可连续增减)选择要读取数据号码,这时相关的电压、电流、时间项,显示当前要读取值,短按S1读取数据并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充电工作介面,长按S1则放弃对当前显示值读取,返回稳压稳流或电池工作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元件终于备得差不多了(还差高频电容跟电感),请问吕老师,帖子内的程序是最新的吗? ...

更新代码在8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代码在82楼

谢谢吕老师更新呢

网友(2012-12-08):
最近终于把元件凑齐,焊好了,一番摸索写了个操作说明
本想上传上来,可怎么上传附件老提示我”附件内容错误,无法显示“,还请大家指点
这两天正在研究调试呢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K:
昨天调试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吕老师和其他坛友有没有发现。(附:我现在刷的新版的程序)
当电源带负载进入恒流工作后(我当时是用的一个3mm红色LED当负载),关机时如果不先按S1关机,直接断总电源(即切断电源的外部供电),当下次电源重新上电时电源的输出端瞬间会有电压输出。
我试验多次,当电源带LED进入恒流状态后,切断总电源,然后再次上电,LED会瞬间亮一下。
如果电源进入恒流状态后,关机时先按S1关断输出,然后在切断总电源,然后在上电,就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电源工作状态没有进入恒流模式,不先按S1挂断输出,直接切断总电源,然后再次上电也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昨天调试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吕老师和其他坛友有没有发现。(附:我现在刷的新版的程序)
当电源带负载进 ...

刚测试了,确实有这个现象,现在还无法解释。从多次断电上电发光二极管没有损坏看(发光管是直接接到电源输出端,预置电压5V电流5mA),电压不会太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确实有这个现象,现在还无法解释。从多次断电上电发光二极管没有损坏看(发光管是直接接到电源 ...

亲,能否帮忙写个液晶的驱动demo?用bascom。

网友:
吕老师能推出个套件么?或者其他哪位坛友愿意出个套件啊,造福大家!

网友:
出套件吧,仿制过您的LCR,非常好

网友:
留记号学习下,一直想弄个小点的电源

网友:
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
精致  漂亮 ,向吕老师致敬

网友:
最佩服楼主的手工活,精致

网友M:
加外壳后更漂亮了。
不是说KIS-3R33S没有防倒灌能力,那如果充电完成后没有拿掉电池会不会倒灌?
SR_DC20.eep里面是不是存放的热电阻的分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外壳后更漂亮了。
不是说KIS-3R33S没有防倒灌能力,那如果充电完成后没有拿掉电池会不会倒灌?
SR_DC20.e ...

这个模块本身就具备防倒放电能力,一楼有较详细说明。
SR_DC20.eep只是对EEPROM作了初始化,正常工作是用来存放电源数据。

网友:
楼主的作品总是让人赏心悦目

网友:
这个外壳好漂亮
我的最近也在构思外壳中。。。

网友:
精致而又漂亮。留记号学习一下。

楼主:
帖子加精了,高兴

楼主:
PCB标识问题,再次强调R46接入的重要性!看图示

网友K:
引用 楼主:
PCB标识问题,再次强调R46接入的重要性!看图示

请教吕老师,我的前级电源是用的笔记本开关电源19vDC 3A
那么R46需要用多大?是不是15k?
如果我把前级电源换成12v开关电源,这个电阻不换(还用15k)电池在线会不会放电?
另外我看您的电源照片,这个R46好像是用贴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吕老师,我的前级电源是用的笔记本开关电源19vDC 3A
那么R46需要用多大?是不是15k?
如果我把前级电 ...

可以用一个27K的,这样输入电压从12V~24V都可以

网友:
又是大师级别的作品,Mark!

网友N:
今天仔细的看了看这个电源的设计资料,lz是否有KIS-3R33S的详细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今天仔细的看了看这个电源的设计资料,lz是否有KIS-3R33S的详细资料呢?

网友:
楼主东西做得真精致,学习一下。

网友:
必须收藏起哦这个真的很霸道,吕老师也很耿直

网友:
引用 网友L:
C21加大到0.047uf,啸叫消除,非常安静。

ls能说下这个原理嘛,我研究了半天 没得眉目啊

网友O:
仔细研究了下原理图,还用LTspice IV做了个仿真,当然用的不是MP2307,是LT1377。发现U4B其实一直工作在比较器模式,也就是振荡状态。虽然功能是实现了,但是纹波是比较大的,楼主的纹波能做得比较小应该是加了L2滤波的原因。希望楼主能详细解析下U4B的工作原理,虽然从那个等效原理图中看U4B和U2及R27是构成了回路,但是U4B也还是工作在比较器模式,真是有点不理解。

网友:
好东西啊。 有东西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仔细研究了下原理图,还用LTspice IV做了个仿真,当然用的不是MP2307,是LT1377。发现U4B其实一直工作在比 ...

搭个电路作个实验就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我也作过仿真,正常稳压稳流时工作很稳定(也不是完全仿真),如果电路在振荡,就靠滤波器不可能正常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个电路作个实验就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我也作过仿真,正常稳压稳流时工作很稳定(也不是完全仿真),如 ...

用LTspice IV仿真LTC1879+LZ的控制环终于成功。同时貌似重现了LZ在47楼提到的启动输出电压过冲的现象。具体见附图。
绿色线是输出电压,红色线是输入到FB的电压,相当于U2 7脚的电压。由于C21的存在,U2  7脚的电压过了很久才上升到0伏之上,然后在U2 7脚电压达到IC FB电压的一半时,过冲就出现。附图就是过冲时的表现,过冲完成之后电路迅速稳定下来,输出电压的纹波也小很多了。顺带说明的是,我昨天的仿真失败是因为C21,C21非常重要,取消C21的话,整个电路就是工作在振荡状态了,虽然也能工作,只是纹波要大很多。加上C21的话过冲之后的状态就很稳定了,原理就和LZ前面解释的一样了。C21越大电路从启动到稳定所需的时间越长,但也都在十几个ms内。

网友:
学习了,顶大师新做!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是精品,有空学习把自己的电源也升级下。

网友K:
感谢吕老师更新程序
附问一下:
电源上电时进入稳压稳流状态,如果检测到有电池存在的话,电源会报警,且复位不掉,必须断电
所以电池的充电操作是,先进入电源,选择好充电模式,然后再接入电池
电源在充电状态并且接入电池的前提下是不能切换至稳压稳流状态的(这段保护程序太棒了)
那么电源上电时如果检测到有电池接入,能否在电源上电时就是直接进入充电状态呢
其实上一个版本是电源上电时进入数据存储状态,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步骤,可以先选择需要载入哪组参数,简化了后面的操作,不知道在解决BUG的同时能否保留这个过程呢
可能说得比较啰嗦,往老师见谅

网友:
这篇文章好经典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吕老师更新程序
附问一下:
电源上电时进入稳压稳流状态,如果检测到有电池存在的话,电源会报警,且复 ...

电源上电后如果电池在线,这个版本是会报警,电池离线后输出端电压降到<0.5V报警会自动解除。
充电操作正确。
上电时如果电池在线,让电源进入充电状态。保留上一个版本上电时进入数据存储状态,这些可以加入或保留,
感谢你提供的详细分析和建议,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尽量完善这个电源。

网友:
想买成品,楼主批量做好上链接啊。

网友:
留名,以后好找。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源上电后如果电池在线,这个版本是会报警,电池离线后输出端电压降到 ...

感谢吕老师的回复,我的电源已经更新至最新程序,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不过就是电源一上电就是进入稳压稳流状态,而不是向上一个版本那样进入数据读取载入的选择界面,感觉有点不习惯,呵呵
建议如有可能能否恢复1.2版本的这个功能
另外,电源上电时,如检测到电池在线能否直接进入的是充电状态,而非稳压稳流状态,否则电源报警总感觉不爽,呵呵,虽然此步可以通过规范操作来避免,但如有可能尽量智能化就更爽啦
另外验证了吕老师讲的,如果在稳压稳流状态接入电池,电源报警,一旦输出电压小于0.5v报警自动复位

最后请教一个题外话:我有两节18650电池用其他充电器充电正常,但是刚才用这个电源做充电测试,每次一启动电源充电(按照正确的充电流程操作),电源就重启
呵呵,害的我还以为电源有问题呢,又刷回1.2版本测试,情况雷同,后来无意间换节电池一式就没这情况,于是就测了手头所有的18650充电,发现有两节有这情况,但是这两节用其他充电器充电和使用也没发现啥异常(这两节电池一节电压3.8几,一节4.0几),搞不明白了,有请吕老师和其他网友分析一下,小弟先谢过了

希望更多的朋友一块来玩这个一体机,让这个电源越来越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吕老师的回复,我的电源已经更新至最新程序,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不过就是电源一上电就 ...

如果有重启,可能是控制电源在重启,就试着加大R46的取值,不知道你现在供电电压是多少,我的是24V,R46取值27K,如果供电电压低,R46的取值应该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吕老师的回复,我的电源已经更新至最新程序,目前使用一切正常
不过就是电源一上电就 ...

你说的充电重启的问题多半是因为R46选择不当造成的,首先R46一定要接上,阻值选择33K,我曾经因为选择接入27K以下的电阻出现充电重启现象

网友:
我的供电是20v(实测大概19v),3.42A笔记本电源
R46装的27k(实测21k左右)贴片
明天换个大点的在试试
谢谢吕老师和楼上大哥的指点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
呵呵,新年第一弹,我的大半成品外壳
外面做机加工的地方都放假了,买不到铝板,所以上面板还没有
整个外壳除了壳体改短是拿到外面做的线切割,其他全部电钻加整形锉手工完成
左右挡板分别做了两次,倒不是因为第一次做坏了,而是开始的设计不合心意,后来又改进了,挫得那叫一个累啊

在此亦祝所有网友新年快乐啦

网友:
吕老师 还有PCB吗?出不出套件

网友:
这个做的相当不错的,得抽空研究研究了

网友:
楼主PCB板子有多吧,要多少钱一套。

网友:
很扎实啊!!!

网友(2013-01-08):
好强大的作品,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
要是出套件就好了,去搞这些元件太辛苦了。

网友:
真不错,订了PCB做一个

网友:
大师,什么时候出套件啊

网友P:
PWM初始化
  TCCR1A=0xa7;  //模式7,10位快速PWM,OC1A,OC1B在匹配时清零,TOP时置位
这句是不是有问题,TCCR1A看手册应该为0xa3,手册说:
• Bit 3 – FOC1A:通道A强制输出比较
• Bit 2 – FOC1B:通道B强制输出比较
FOC1A/FOC1B只有当WGM13:0指定为非PWM模式时被激活。为与未来器件兼容,工作
在PWM模式下对TCCR1A写入时,这两位必须清零。当FOC1A/FOC1B位置1 ,立即
强制波形产生单元进行比较匹配。COM1x1:0的设置改变OC1A/OC1B的输出。注意
FOC1A/FOC1B位作为选通信号。COM1x1:0位的值决定强制比较的效果。
在CTC模式下使用OCR1A 作为TOP值,FOC1A/FOC1B选通即不会产生中断也不会
清除定时器。
FOC1A/FOC1B位总是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P:
PWM初始化
  TCCR1A=0xa7;  //模式7,10位快速PWM,OC1A,OC1B在匹配时清零,TOP时置位
这句是不是有问题, ...

这个确实有问题,应该是TCCR1A=0xa3;也查到了原始作这个程序的底稿,低四位是0011,但不知怎么给误写为0xa7,奇怪的是实际工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对这两个值分别作了实验,实际工作这两个值没有什么区别,把低四位全置位写为0xaf,实验结果也一样,具体是什么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为了程序正确规范应该写为TCCR1A=0xa3;

网友:
jun出手都是精品

网友:
好东西,有套件吗?

网友:
标记方便学习。

网友:
強,想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1227  重要更新:发现当电池充电时,如果遇到供电电源中断,再次恢复供电后会产生电池向电源回放电问题 ...

装配完成,还未调测,不慎将输出短路出现无输出。搞了一些时间是KIS-3R33保险电阻烧断,能不能设置短路保护。

网友:
好厉害,参考试做一下。

网友Q:
支持,希望楼主或做成的朋友发个器件清单上来,有调试过程最好(本人单片机小白一个,电路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支持,希望楼主或做成的朋友发个器件清单上来,有调试过程最好(本人单片机小白一个,电路懂一点) ...

其实吕老师已经在一楼给出了调试步骤

网友:
有套件就好了,元件找齐有点困难~
谢谢吕老师又出大作~

网友:
电源设置0伏时有0.045伏电压输出,电源带电阻负载时设置不了电源显示出现“CC”的字符。稳压状态时显示电流不准,调整电源感到复杂。

网友:
我的也有40几MV的输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KIS-3R33S 模块本身的问题。网上有说输出能为0V,可是没有搜到。

网友:
好东西,很精美,很靓,很酷

网友B:
终于完成了这个电源的仿制

网友:
以前调试电路,一会操作台,一会电脑桌,总是搬来搬去的,甚是麻烦,现在好了,这两代电源我各做了两套,操作台上一套,电脑桌上一套,方便的不得了

网友R:
166楼
朋友有没有多余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R:
166楼
朋友有没有多余的外壳?

没有了?一次买了两个,淘宝上买的

网友(2013-02-07):
tiny package but large function nice work!!

网友:
166楼的外壳在淘宝那家买的?

网友:
大师出现了!

网友S:
弄来弄去都不知道怎样调节电流。按照楼主说的,显示"CC",但我一直都按不出显示"CC"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弄来弄去都不知道怎样调节电流。按照楼主说的,显示"CC",但我一直都按不出显示"CC"来呢、 ...

CC状态不是按出来的,你在输出端接一负载,当输出电流小于预制电流时,电源工作于稳压状态,而输出电流大于预制电流时,电源会自动切换于恒流状态,也就是CC状态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CC状态不是按出来的,你在输出端接一负载,当输出电流小于预制电流时,电源工作于稳压状态,而输出电流大 ...

你输入电源用的是啥啊?我好像没看见有交流变直流的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T:
你输入电源用的是啥啊?我好像没看见有交流变直流的板子的?

24V2.5A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2.5A开关电源

把 交直变换也做上去 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弄来弄去都不知道怎样调节电流。按照楼主说的,显示"CC",但我一直都按不出显示"CC"来呢、 ...

可能是否324坏或者有虚焊,本人是出现这样情况,正常“CC’的显示字符是自动出现,不过电源电流显示精度不高。

网友:
成功山寨了另外一个版本出来,通过各项测试,感谢楼主的源码和原理图。。

网友:
通过电阻R12到单片机的ADC0 -------测量输出电压

从电路上看,ADC0的电压变化范围是 0~5V
记得M8的ADC是2.5V的,这不是超量程了么?

网友:
熔丝位设置能发个大的截图吗?用sp200s编程器烧程序吗?

网友:
你好楼主 请问PCB还有吗?我想要一套,因为权限不够不能发消息只能回帖。

网友U:
引用 楼主:
是贴片元件,把安装脚弄直再安装

吕老师好,请问吕老师,按照你的图纸上S1-S4可以换成旋转编码开关?如果换顾旋转编码开关是不是换那种5个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吕老师好,请问吕老师,按照你的图纸上S1-S4可以换成旋转编码开关?如果换顾旋转编码开关是不是换那种5个 ...

是这种,型号EC11,电源做好后发现电源比较小,用编码开关操作不方便,就没有写相关的程序。

网友(2013-03-10):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型号EC11,电源做好后发现电源比较小,用编码开关操作不方便,就没有写相关的程序。

吕老师,请问你的铝外壳在哪买的,能不能PM个地址

网友U:
引用 网友B:
终于完成了这个电源的仿制

兄弟PM个外壳购买的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兄弟PM个外壳购买的地址,谢谢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197063194765505

网友:
研究这个电源好久不敢动手,不会画PCB

网友:
希望更多的人发现这个帖子,然后来讨论学习!

网友(2013-04-28):
吕老师您好,对于那个R37和C28接的浮地,我有点疑惑,你直接接在铜柱上,悬空了,可否接在印制板的那个地上?

网友:
吕老师您好,我也想问下R37和C28并联的作用?为什么接的是另一个浮地?还有D2、D7的作用是什么?本人大三,模电有待加强,真心希望吕老师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V:
R37和C28并联接机壳,提供电源和外壳交流连通回路,起到屏蔽和干拢。D2,D7防止接入电源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电压和电流尾数跳变的情况,C21原值为0.033uf,我换成0.1uf,电压尾数不再跳变,很稳定,C27原值0. ...

这位兄台,按照你说的方式我也改了下电容,C21换成0.1uf后电压不会跳变,但是C27加到0.47uf还是跳的很厉害,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很想知道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吕老师说是自激振荡,自激振荡的定义是说如果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不加输入信号,输出端仍有一定的幅值和频率的输出信号,那放大器的输入端应该是有输入信号的,怎么说是自己振荡呢?表示不理解?。还有一个问题是L2电感在进入稳流模式后一直啸叫,稳压状态不会,这个怎么解决,原因是什么?我还是大三的学生,很想知道原因,希望兄台帮我解答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V:
R37和C28并联接机壳,提供电源和外壳交流连通回路,起到屏蔽和干拢。D2,D7防止接入电源反接。 ...

谢谢你 的耐心解答!

网友:
很有DIY价值。呵呵

网友(2013-05-30):
谁有PCB和液晶? 收一套。买来玩玩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W:
不知道电路板哪里有买的,想买来做一个

网友:
很不错~,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知道电路板哪里有买的,想买来做一个

手上还有一些PCB,需要可电子邮件联系

网友:
以前没有弄过AVR,这个程序的编译软件是什么?下载HEX的软件又是什么?

网友W:
电路里面的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的呢? AD4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越高,散热控制程序里的数据是越大还是越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路里面的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的呢? AD4输入端输入的电压越高,散热控制程序里的数据是越 ...

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ADC4输入端电压越低,散热控制里的数据越小。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竟然刚看到,发了邮件个楼主,希望还能有PCB

网友:
焊好了,但是ISP下载器检测不到单片机,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啊。还望指教

网友:
这个电源设计的太经典了,必须要顶,什么时候批产就好了。

网友:
哈哈,真的有功底啊,向你学习。

网友X: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一些PCB,需要可电子邮件联系

我要PCB,但楼主的EMAIL找不到,如何联系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要PCB,但楼主的EMAIL找不到,如何联系你啊??

junsheng427@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邮件给楼主,有空请查收一下。

楼主(2013-06-30):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一些PCB,需要可电子邮件联系

更正以下这个
手上还有一些PCB,有偿转让,需要可电子邮件联系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

网友E:
jun427  能不能上传个PDF的原理图啊。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jun427  能不能上传个PDF的原理图啊。看的不是很清楚。。

到30楼去看

网友:
电源很给力,单片机和运放运用的如此熟练太强大了。

网友:
尊重LZ,问一下,我想仿制一下,重新画全贴片PCB,双输入 直接笔记本电源供电 和3r33 共存,可行吗??谢谢

网友:
膜拜大师

网友:
请问如果R41短路接地,U4A、R34、R35、R36就可以去掉,只用U4B作为误差放大器就可以了。谢谢指教!!!

网友(2013-08-07):
跪求,PWMV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公示。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有没有成品买!

网友:
没看懂P6接的那个开关如何运作的
模块的1脚通常是接电源的,s连通时,不是直接把电源和地短接了?
或者楼主是用别的什么方法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1227  重要更新:发现当电池充电时,如果遇到供电电源中断,再次恢复供电后会产生电池向电源回放电问题 ...

冒泡算法疑似存在Bug,将原先的
  for(j=0;j<N-1;j++)
    for(i=0;i<N-j;i++)
      if(value_buf[i]>value_buf[i+1])
      {
        temp=value_buf[i];
        value_buf[i]=value_buf[i+1];
        value_buf[i+1]=temp;
      }

改为
  for(j=0;j<N-1;j++)
    for(i=0;i<N-j-1;i++)
      if(value_buf[i]>value_buf[i+1])
      {
        temp=value_buf[i];
        value_buf[i]=value_buf[i+1];
        value_buf[i+1]=temp;
      }

就正常了

网友(2013-09-22):
膜拜大师力作

网友:
强悍,强帖留印

网友(2013-11-02):
标记一下

网友R:
我有2套。 1套焊接好的 1套没有焊接好。需要的朋友吗?

网友:
都是大师级啊。

网友:
大神作品。。

网友(2014-03-31):
楼主能否能否压缩到一个文件啊,好方便下载,学习,谢谢!
邮箱:wdliming@yeah.net

网友:
真希望楼主能够写个文档或者出本实用电源之类的书也行,本人模拟电路看了后,还是很多电路看不懂啊~~

网友:
请问吕老师还有多余的PCB么?375616173@qq.com

网友:
标记,有空再细看,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了几个小时,原理图和PCB都看明白了。。设计思路很不错啊。。。自己可以考虑仿制一个了~

网友L:
这个电源的程序有更新吗,特别是按楼主的方法校正电流后有线性误差,离校正点越远,误差越大,能否软件解决呢,改成两点,或多点校正呢?

网友:
顶一个 高手

网友:
佩服,手工不错!

网友(2014-06-05):
真的很精细,mark,感谢开源。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的好东东

网友:
标记,0~20V 0~3A 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KIS-3R33S & ATmega8L)

网友:
我的水平没你好。搞了一个可以PC联机的便携电子负载。
正在论坛招募公测会员,最低价优惠提供。售后保障。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588-1-1.html

网友:
大师你好,请教您那个噪音和纹波是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2014-08-04):
KIS-3R33S 内部是MP2307,看datasheet Vfb是0.925V,这个数控电源是如何做到0V起调的?如调整到0.2V,已经小于Vfb了吧?

网友:
mark,KIS-3R33S  数控电源

网友(2014-09-18):
值得参考,如果用XL4015带负载能力将更强。

网友:
高手啊      想搞个电源

网友(2014-11-05):
液晶屏在哪里能买到呢,找不到!能不能给个链接?PCB能不能传一个给我……huangzy_0104@163.com

网友(2015-02-01):
mark  数控同步整流充电电源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源的程序有更新吗,特别是按楼主的方法校正电流后有线性误差,离校正点越远,误差越大,能否软件解决 ...

我防仿制的也存在电流校正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还有POWER OFF的情况下有0.0几的电流显示,而不是0.000A

网友:
大道 至 简!!

网友(2015-05-19):
此论坛果然厉害,很多的高手仔里面。受教了了

网友(2015-08-28):
好电源 收藏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高手!我们这些小生有福了!有没有PCB源文件呀(嘿嘿,多问一句)!

网友:
正准备做这个东西,出差维修设备 ,没个便携式电源不好搞,准备用stm32+MP1584EN山寨一个过来

网友:
还有完整的计算不错啊

网友:
值得品味。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这个电源制作了外壳,使用起来方便多了,发几张图片。

淘宝有卖不?

网友Y:
不要外壳, 楼主卖成品吗?多少米?

网友(2015-10-19):
不错的资料,正在学习做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要外壳, 楼主卖成品吗?多少米?

我有两套,不算外壳150元一套,不包邮,一套4按键的,一套采用旋转编码开关的,要的话邮件联系suiyuan1967@163.com

网友:
感谢老师匠心作品

网友(2015-11-23):
吕老师你叼爆了,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的那个爆了,我意思是你叼爆了。

网友Z:
我也山寨了一下,第一版正常(直插元件),第二版改贴片,第三版打样,风扇供电改成了一个开关降压模块,降压5v给触摸和背光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关降压的电感老是叫,触摸按键在其他设备上都正常,但是在这块板子上用久了会死掉

我的图
attach://298283.pdf

网友:
降压是先用模块降到12V给风扇,然后用1117-5.0降压给触摸。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这个电源制作了外壳,使用起来方便多了,发几张图片。

很漂亮啊,淘宝有卖吗?

网友:
赞一个!
谢谢共享,准备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有是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有2套。 1套焊接好的 1套没有焊接好。需要的朋友吗?

很不错。利用了 7660,实现运放的负压供电,也用了低成本的LM324,这个电路可以省掉7660,利用9V给采集的分压部分一个偏置,当然这时电流采集信号很小,
必须要用RAIL-RAIL运放,另外MP2307的Vfb只有0.8V,对运放来说输出去控制也很难,毕竟单电源下RAIL-RAIL运放也很难在输出很低时保证线性度,所以当单电源供电时
要选VFB大一些的芯片,例如LM2576等。

网友(2015-12-24):
楼主都给出第3代数控电源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师级制作,必须顶一个

网友(2016-03-27):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最佩服楼主的手工活

网友(2016-05-14):
正在分析原理图,有些吃力。

U4B的工作原理没太看明白。

网友(2016-08-26):
吕老师,U4B作用是不是电压比较器呀,VPWM应该和ADC0是一样的吧,我用LM358作了稳压的状态,两个运放就是U4A和U4B,2,3脚就是VPWM和ADC0,但是测量发现,两者相差2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兄弟吗?

网友(2016-12-23):
mark,学习大师佳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1227  重要更新:发现当电池充电时,如果遇到供电电源中断,再次恢复供电后会产生电池向电源回放电问题 ...

请问楼主,U4感觉就是个比较器,那是否可以不用运放直接用比较器芯片呢?二者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您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学习了,正好用得到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R:
我有2套。 1套焊接好的 1套没有焊接好。需要的朋友吗?

你好  我有需要哦  ,焊好的没焊好的都可以,东西还有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也山寨了一下,第一版正常(直插元件),第二版改贴片,第三版打样,风扇供电改成了一个开关降压模块,降压 ...

你好  我有需要这个套件,你哪还有么??焊好的没焊好的都可以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第一时间从楼主那里得到PCB,很精致。

现在还有用么???不用的话出给我吧   ,我需要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现在还有用么???不用的话出给我吧   ,我需要这个啊

你需要什么?

网友(2017-05-21):
使用中多次遇见输出急剧变化,引起电源重启,谁要是准备再做,请把控制电源单独供电,控制输出也用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好  我有需要这个套件,你哪还有么??焊好的没焊好的都可以

我这个走线有问题,而且已经卖完了.

网友:
你好,请教下你这电源最低能输出0V吗?我看KIS-3R33S 资料最低输出 是0.9V吧。

网友(2017-10-09):
0~20V 0~3A 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

网友:
探秘之一:
最近闲来无事,就把这个电路翻出来仔细探究,虽然越琢磨越有滋味,但越琢磨也困惑越多,除了感叹师傅模电功力之深厚、运放运用之出神入化,更是感叹自己才疏学浅,始终无法领悟电路的精髓和奥秘,更为遗憾的是,他如今远在千里之外,我再也无法登门讨教了。
对于这个电路,搭出来容易,但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路的核心秘密应该是U4B和U4D两个组件,如下图所示。

从电路结构上来说,U4B和U4D应该是积分器,它们分别与U4A和U4C组成了电压调整以及稳压、电流调整以及稳流的功能,我搞不懂的是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还有通过ADC2又是如何实现稳压稳流自动切换的呢?

网友:
探秘之二:
为了弄明白U4B和U4D的工作原理,我又恶补了运放积分器的相关知识,如果概况成一句话,积分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对时间的积分成正比,听上去就很深奥的样子,老实说,看来看去,我还是没弄懂,真为自己的智商着急!
经典积分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跟楼主的核心电路是不是很像?的确很像,于是,我更加确信U4B和U4D就是积分器,却更是一头雾水!楼主在这里为什么要用积分器?输出电压正比与输入电压对时间的积分,怎么解释?它又是如何改变3R33的输出的呢?
如果仅从楼主位给出的示意图来看,U4A和U4D的作用被看做电压跟随器似乎更为贴切,为什么要用积分器呢?

网友:
探秘之三: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上实测数据吧,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揭开谜底。
经过实测,U4B和U4D的输入端都为0时,U4B的输出端电压为1.72V,U4D的输出端电压为-8.08V。
接上负载,调整电压电流,使之逐渐增加,adj端电压电流随之变化,但U4B和U4D的输出端电压并未改变,这就令人费解了,反正我是想不明白。
继续调整输出,当电路状态由稳压转换到稳流时,U4B和U4D的输出端电压才发生改变,确切的说是发生了交换,U4B的输出端电压为-8.08V,U4D的输出端电压为1.72V,玩了一次乾坤大挪移。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稳压和稳流的转换是没有软件参与的,怎么做到的?
U4B和U4D的输出端电压并没有跟着输入电压在改变,但adj端电压却在随之改变,两者仅仅相隔了两个二极管,怎么做到的?

网友:
研究下周继续,希望模电高手参与讨论,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实验不错,记住位置

网友:
探秘之四:
又搞了好几天,反复搭接电路,反复实验,反复测试,虽然还是一个头两个大,但总算搞明白了几个问题。
1、电路工作状态的转换,根据楼主的描述,当adc2输出高电平时,电路工作在稳流状态,否则工作在稳压状态,本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经过试验,U4B、U4D的确只有两种状态,电路在CV状态时,U4B输出1.72V,U4D输出-8.08V。电路在CC状态时,U4B输出-8.08V,U4D输出1.72V。根据这个线索,似乎U4B、U4D又充当了比较器的角色,但是,问题来了,在初始工作状态,U4B、U4D的两个输入端都为0的时候,为什么U4B输出的是高电平,而U4D却输出的低电平呢?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研究。
2、经过实验,我也基本弄明白了U4B和U4D的工作形态,U4B输出为高电平时,电路工作在CV状态,U4B和相关的电压调整环路负责输出电压的调整和稳定,由于D4的存在,U4D此时停止工作。反之则是U4D输出高电平,电路工作在CC状态,U4D和相关的电流调整环路负责输出电流的调整和稳定,由于D3的存在,U4B此时停止工作。
    至此,我们可以判断U4B和U4D在这里充当了比较器的角色,由于C21、C27的存在,U4B和U4DD翻转有一定的延时,可惜我没有示波器,无法看到它们输出的变化轨迹。
3、基本理解了稳压稳流的工作过程,在这里让我借用楼主位的示意图来简单描述电压工作过程:

    如图所示,常态下,U4B输出1.72V,电路工作在CV状态,当pwmv输入增加时,U4B的反向输入端电压高于正向输入端,U4B发生翻转,输出端电压开始下降,致使U2输出端电压上升,经过反馈环路使U4B的+输入端电压上升,使U4B重新回到稳态,输出再次被锁定在1.72V(现在还无法理解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U4B就是不停的在比较器和积分器调节器之间切换,从而完成了电压调整和稳压的工作过程,U4D的工作过程与此相同,在这里我就不再叙述了。

网友B:
探秘之五:
到这里,我的故事似乎快要讲完了,究竟讲的对不对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至少在我有限的知识范畴里,我觉得把道理讲通了,自己听明白了,能说服自己了。没有高手的参与,我讲的这个故事更像是自娱自乐,哦,不,本来就是自娱自乐,我很闲,玩了几天,一个好好的电路板,让我玩的一片狼藉,但是,我玩的很嗨,也玩通了一些以前没有涉及到的知识点,这就够了。
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U4B和U4D的输出电平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U4D的负压输出尚好理解,M16的pwmB端子输出不一定为0,有一点点输出都会让U4D输出为负电源电压,但U4B输出端的的1.72V我是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我知道MP2307芯片的7脚(adj端)需要高于0.925V才能启动,加上D3的正向电压0.5V,也就是1.425V,我们看电路原理图,U4B的+输入端根本没有接入参考电压,它的电压始终是跟随-输入端进行调整的,所以这个1.72V仍然来历不明,令人费解。

网友(2018-05-05):
好资料,好作品值得学习

网友(2018-09-13):
引用 网友B:
探秘之五:
到这里,我的故事似乎快要讲完了,究竟讲的对不对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至少在我有限的知 ...

您可以参考3R33的内部原理图(page-4 的figure-2),外面的反馈电压还要经过3.3k和10K再反馈给FB引脚的0.925V的,所以0.925除以10K再乘以13.3K就是1.23V,加上二极管的压降0.5V就是1.73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秘之五:
到这里,我的故事似乎快要讲完了,究竟讲的对不对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至少在我有限的知 ...

至于说运放工作在“运放”和“比较器”二者其中的什么状态,看它是否进入闭环状态。闭环了,就是您理解的运放状态;开环了,就是您理解的比较器状态。

追加解释:
恒压模式下,恒压环运放U4B构成整个电路宏观输出电压的闭环。恒流环U4D由于输出电流没有达到设定电流,U4D输出积分出是负压,导致二极管D4截止。
恒流模式下,反之分析。恒流环运放U4D构成整个电路宏观输出电流的闭环。恒流环U4B由于输出电压没有达到设定电压值,U4B输出积分出是负压,导致二极管D3截止。

如果分析的不对,请多指教。

编辑原因:追加解释。

网友(2018-11-04):
万能的3R33模块

网友AB:
记得我还有300多个在家   放了5年了

网友(2019-11-27):
这个电源很漂亮!

网友:
Vadc0=Vout/4
Vadc1的1V对应Iout的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秘之五:
到这里,我的故事似乎快要讲完了,究竟讲的对不对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至少在我有限的知 ...

U4B及U4D输出1.72V我的理解是:MP2307内部有一个0.925V的基准源接入adj比较运放的一个输入端。即adj脚会通过反馈调整自动稳定在0.925V。而U4B及U4D在恒压及恒流调整过程中始终处于运放的线性放大区,他们
会自动输出适当大小的电压来使MP2307的adj脚稳定在0.925V。  实际上串入的二极管应该有0.8V左右的压降,这样 0.925V + 0.8V = 1.725V,这就是U4B及U4D在线性放大区输出的实际电压大小。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AB:
记得我还有300多个在家   放了5年了

给个链接,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2020-07-25):
很老的帖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23-08-24):
发现笔记本充电器的新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