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10单片机串口程序不停复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07):
我的程序读mpu6060,加了个串口以后程序就不停复位,去了串口后就正常,怎么回事啊?我用的是内部24.5MHz,串口波特率为256000

网友A:
检查下IO口配置,就是交叉开关那一块,
最好使用官方配置软件生成配置文件

网友:
搞马甲顶贴 真是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IO口配置,就是交叉开关那一块,
最好使用官方配置软件生成配置文件 ...

我把发送串口的函数放在那个函数里就不停复位,拉出来就好了,放在其他地方就好了,IO口就是官方配置向导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