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的PWM 正弦波的产生,求教

楼主(2012-10-08):
大家好,下面这个程序我是从网上复制过来的,其中用PWM的时候,
用到了 128点正弦波样本值
这个不是很理解,这样就能够产生正弦波了吗,或者外部又加什么电路,能提供电路我看看,谢谢啊
帮忙解答一下。

下面是程序:
/atmega128的定时器实现快速PWM输出示例程序,定时器0溢出中断的方式
//输出PWM波形驱动发光二极管,亮度由暗到灭,呈闪烁状态
//样值采取正弦波公式,示例如下
//正弦波采样值计算公式
//                    f(x)=128+127*sin(2*3.1415*x/127) x=[0....127]
//PWM输出也可通过控制LED发光来直观的看到效果,亮度持续的变化
//可以通过选跳线帽选择是通过LED直接查看还是通过滤波器查看实际波形
//编译环境 AVR Studio 4.17/AVR GCC
//系统时钟7.3728MHZ,设置熔丝位为外部高频石英晶体振荡,启动时间4.1ms
//作者:张奇  zhangqi123zq@126.com
//日期:
//***********************************************************************
//   包含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_CPU 7372800         // 单片机主频为7.3728MHz,用于延时子程序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128.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中断信号头文件

//***********************************************************************
//   定义变量区
//***********************************************************************
#define f_count         254                              //0CR0寄存器初始值
#define timer_clk       0x07
#define delay_us(x)     _delay_us(x)         //AVR GCC延时函数 x(us)
#define delay_ms(x)     _delay_ms(x)         //AVR GCC延时函数 x(m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auc_SinParam[128] = {
128,134,140,147,153,159,165,171,177,182,188,193,198,204,208,213,
218,222,226,230,233,237,240,242,245,247,249,251,252,253,254,254,
254,254,253,252,251,250,248,246,244,241,238,235,232,228,224,220,
215,211,206,201,196,191,185,179,174,168,162,156,150,144,137,131,
125,119,112,106,100,94,88,82,77,71,65,60,55,50,45,41,
36,32,28,24,21,18,15,12,10,8,6,5,4,3,2,2,
2,2,3,4,5,7,9,11,14,16,19,23,26,30,34,38,
43,48,52,57,63,68,74,79,85,91,97,103,109,116,122,128};  // 128点正弦波样本值

uchar x_SW = 8,X_LUT = 0;

//*************************************************************************
//   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system_init()                                   //IO口初始化
{

  PORTB=0xff;                                       //PB设置为输出
  DDRB=0xff;                                        //上拉电阻无效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CCR0=0x68|timer_clk;                            //快读PWM模式,OC0输出,分频
  OCR0=128;                                        //OCR0比较匹配寄存器值
  TIFR=0x01;                                       //清中断标志位
  TIMSK=0x01;                                      //使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

ISR(TIMER0_OVF_vect)                  //中断服务程序
{
    X_LUT += x_SW;          // 新样点指针
if (X_LUT > 127) X_LUT -= 128;            // 样点指针调整
OCR0 =auc_SinParam[X_LUT];        // 取样点指针到比较匹配寄存器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PB3输出PWM波形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完成PWM相关配置
  SREG|=0x80;                                  //开启全局中断
  while(1)
  {
  }
}

网友:
单片机出来的PWM是方波,要输出正弦波外部还需要加个低通滤波器,滤去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