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vr单片机设计电流检测方案

楼主(2012-10-08):
采用AVR单片机设计LED灯电流检测方案,电流最大700mA,精度为10mA,请问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A:
AD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吧

这样估计精度不高啊,而且功耗较大

网友B:
那么放大10倍再AD咯,

网友C:
用几欧姆级别的采样电阻,加一级运算放大器放大以后提供给AD检测,或者使用电压频率变换后转换为频率信号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几欧姆级别的采样电阻,加一级运算放大器放大以后提供给AD检测,或者使用电压频率变换后转换为频率信号读 ...

您好,我是新手哈,是不是应该采用0.几欧的采样电阻,然后采用差分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因为需要这个采样电阻控制在1w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放大10倍再AD咯,

能具体说一下么,我是新手,刚刚学单片机呢。

网友C:
P=I*I*R=0.7*0.7*R=0.49R<0.1 ,R<0.2 ohm ,R=0.2; delta I=10mA; delta VR=2mV;
VR=0.2*0.7=0.14V 经过一级放大后假如10倍为1.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I*R=0.7*0.7*R=0.49R

谢谢哈,是不是后面采用差分放大器呢,好像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有区别啊

网友:
用带内部PGA的ADC的MCU吧,
例如M64,这样不用考虑放大器单电源供电下,输入输出接近0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是不是后面采用差分放大器呢,好像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有区别啊 ...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差分放大电路,使用同相比例放大即可,放大倍数在10到15倍之间,正好利用单片机片内基准电源2.56V。另外你关心的应该是700mA 那端而不是0mA那端,小电流端对LED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差分放大电路,使用同相比例放大即可,放大倍数在10到15倍之间,正好利用单片机片内 ...

那检测电阻串联在LED灯之前还是之后接地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检测电阻串联在LED灯之前还是之后接地端呢?

肯定是之后了,要不然对地电位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