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中的成员**p怎么分配空间?

楼主(2012-10-08):
typedef struct{
    char   **p32;
}LCM_STR;

lcm_str = (LCM_STR *)malloc(sizeof(LCM_STR));
lcm_str->p32 = (char **)malloc(50);
lcm_str->*p32 = (char *)malloc(50);

\main.cpp(322) : error C2065: 'p32' : undeclared identifier
\main.cpp(322) : error C2297: '->*' : illegal, right operand has type 'int'

网友A:
lcm_str->*p32的写法不行,试试*lcm_str->p32
另外指针本身只需要4字节就够,malloc(50)没必要吧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sizeof(LCM_STR) =1 word = 32Bit

网友:
4字节吧 ,
指针4字节 , 指向指针的指针 也是4字节。

网友:
还不如用指针数组
        char* p32[50];

        p32[0] = (char*) malloc(50);
        p32[1] = (char*) malloc(50);
        strcpy(p32[0], "Hello");
        strcpy(p32[1], "wor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m_str->*p32的写法不行,试试*lcm_str->p32
另外指针本身只需要4字节就够,malloc(50)没必要吧 ...

*lcm_str->p32
可以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