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3.98+uCOS-II2.92+FatFs"高级应用"RA8875 7寸图片欣赏

楼主(2012-10-08):
目标只有一个:把STM32能搞的东西都榨取出来。
我不是卖板子的,我也不做广告,大家不要误会。
RA8875:
1  关于RA8875触摸的中断方式已经实现了, 由于程序不是我写的,只有中断部分是我写的。我就不贴出来了。下载地址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11
   程序的思路:
        (1)添加一个中断标志位  g_tTP.InterruptFlag ,0 表示没有产生触摸中断,1表示产生中断 。
        (2)初始化触摸中断引脚PC5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g_tTP.InterruptFlag  = 0。
        (3)进入中断后, g_tTP.InterruptFlag  = 1,关闭此引脚中断,防止抖动造成重复进入中断,清除硬件中断标志位。
        (4)由于中断标志置位,使能嘀嗒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函数 TOUCH_Scan();
        (5)触摸松手以后, g_tTP.InterruptFlag  = 0 同时使能PC5外部中断。
2. 由于使用触摸和绘图都需要使用FSMC总线,所以就有一个资源共享的问题,一定得处理好。
3. RA8875驱动4.3寸屏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触摸也很灵活,要是驱动7寸的话,触摸就有些跳动了。
4.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用个外接的AD芯片,程序上会省不少事。
5. 用RA8875搞GUI还是有点优势的,刷屏快,BTE填充功能很不错。
6. 还有个MP软解的程序,程序整理的很规范,不过核心是别人的,需要的朋友也可以下载: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262
7.数字滤波器设计(MATLAB版)---IIR  FIR  小波  自适应滤波  中值滤波  移动平均(这个是我以前整理的)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95

FSMC驱动RA8875刷图片还是有点慢,所以通过外接SRAM NORFLASH实现效果。
1. 背景图片任意设置,从SD读取图片存到NORFLASH,需要的时候用SRAM读取,然后更新图片。
2. 现在只搞了BMP JPG(解码移植的FatFs作者的那个,GUI自带的没调试出来),GIF(这个东西相当吃内存,17K内存占着)
3. 触摸实时校准
4. 温度显示采用GUI的绘图控件,这个控件真是个好东西,用好了还是很爽的。
5. 可以用摇杆控制鼠标,这个功能很好,当绘图一直占有FSMC的时候,触摸基本不能用,用个就好了,如果能用USB鼠标还是很好的。
6. 搞透明窗还是有点吃力,毕竟得一个点一个点的来,这个对于STM32的FSMC来说就是晴天霹雳。
7. 剩下的MP3软解,USB,摄像头,网络等(10.1假期结束了没时间搞了)

还有个以前用7寸和4.3搞的示波器,让大家一次看个够;
简单的说明:
   (1)已经将STM32的ADC快速交替采用超到3.15M,任意设置采样频率,基本不会卡机(出现卡机是由于
           需要进行FFT计算和显示的方法),可见用RA8875的硬件来画波形,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2)自己焊接了一个程控电路和一个电源的电源电流采集电路。
   (3)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还有FFT的定点,浮点实现,FIR,IIR, 自适应滤波,中值滤波,移动平均滤波,以及小波的
          多分辨率(程序都已经实现)。学了半年的小波,打了半年的酱油,参考别的人程序,才写了个小波的多分辨率。
          觉得自己不是搞数字信号处理的料。
   (4)波形都是用自带的DAC产生的。

看图片不够的话,再来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1MzU3NjQ0.html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漂亮

网友B:
这不是吊大家胃口吗!!!

网友C:
那有 RA8875  多少银子一片

网友D:
厉害啊!我何时才能搞出来呀

网友E:
好,
如此销魂
……

网友F:
图片很多,做的也不错。要是实现细节再多一些就好了。

网友:
桌面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漂亮,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漂亮

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b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吊大家胃口吗!!!

精美图片 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J:
不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下!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牛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 RA8875  多少银子一片

淘宝上有卖的,搜索RA8875,不到40块一片
我是买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我何时才能搞出来呀

不急,慢慢来,相信你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
如此销魂
……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很多,做的也不错。要是实现细节再多一些就好了。

后面我再整理一些实现的细节

网友M:
用外部的触摸IC (ads7843)比RA8875内部的有优势吗?  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外部的触摸IC (ads7843)比RA8875内部的有优势吗?  稳定性好?

如果用的4.3的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是7寸的话,可以考虑,7寸触摸不是很稳定,容易跳动,特别是在用的uCOS+ucGUI后,
如果绘图程序一直占着FSMC,触摸基本得不到执行,就这一点不太爽。

至少我买的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开源吗?

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想好。后面会考虑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要顶。。。

O(∩_∩)O谢谢顶贴

网友:
视频里面的界面图标是亮点,楼主莫非是“真三”控?哈哈

网友:
顶一下,确实漂亮,大屏就是不一样。

网友:
很漂亮 这个要顶

网友O:
自己闲时也在搞GUI,所以想请教下LZ 的图标是怎么刷出圆角的,BMP和JPG图片好像不能做成圆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自己闲时也在搞GUI,所以想请教下LZ 的图标是怎么刷出圆角的,BMP和JPG图片好像不能做成圆角的 ...

从网上下载PNG的图标,PNG都是有填充色(一般都是白的或黑的,都可以修改的,用WINDOW自带的画图软件就能改)

显示的时候遇到填充色就不要显示,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到标题说的内容啊。。。。。我想要相关的资料。第一个链接的程序是用标题说的东东实现的??

网友:
安富来的板子 做的确实非常不错的 、、、

网友P:
楼主用的什么板子呢?这么多ram。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从网上下载PNG的图标,PNG都是有填充色(一般都是白的或黑的,都可以修改的,用WINDOW自带的画图软件就能 ...

明白!多谢指教

网友:
顶 一定要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明白!多谢指教

没事,兄弟有什么问题提出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用的什么板子呢?这么多ram。

    armfly

网友Q:
那不知道RA8875的价格如何,与SSD1963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不知道RA8875的价格如何,与SSD1963比呢?

看这个帖子      回复里面有一些数据比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073-1-1.html

网友:
牛人一个,小弟来膜拜下,搞到这个程度再来详细请教

网友(2012-11-23):
楼主的这个板子应该很不错

网友:
冲这图片应该给条裤子~~~~~~~

网友:
麻烦楼主上传下ra8875相关的电路图,谢过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顶贴,希望楼主开源共享!

网友R:
最近做了个9261的板子玩 在上UCGUI 想用楼主的例程 不知道是否可以共享呢? Q 2477550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近做了个9261的板子玩 在上UCGUI 想用楼主的例程 不知道是否可以共享呢? Q 2477550  ...

这个是我的一个UCGUI+UCOS的版块,例子很多。
http://bbs.armfly.com/thread.php?fid=12

网友:
果断收下,好了,上课去~~~

网友(2012-12-24):
去学习了 多谢 晚点上图 一起交流下

网友:
刚做板子 底层通过

网友(2013-01-29):
真心觉的不错

网友(2013-04-27):
再次过来看看,我刚才掐指一算,楼主真是神人!此贴必火!

网友:
,好东西啊,赶快学习啊

网友(2013-05-27):
非常期待在下一个项目中用到 ucGUI。

网友:
传工程上来吧  要不没用

网友S(2013-09-19):
ra8875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ra8875不知道好不好用

很好用啊,so easy!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用RA8875设计的。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emWin+FatFs+Lwip+UIP+USB的综合例程设计记录(V1.0版本正式发布)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39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用啊,so easy!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用RA8875设计的。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 ...

厉害,我一直想弄弄的,

网友:
看图好爽,要是能开源就更爽饿了

网友T:
ARMFLY````板子不错,代码更是棒,集百家之长·····读代码还是一种享受

网友U:
都快赶上andro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emWin+FatFs+Lwip+UIP+USB的综合例程设计记录(V1.0版本正式发布)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39

emWin5.20教程入门篇,已经推出到第七期
http://bbs.armfly.com/thread.php?fid=12&type=28#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T:
ARMFLY````板子不错,代码更是棒,集百家之长·····读代码还是一种享受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emWin+FatFs+Lwip+UIP+USB的综合例程设计记录(V1.0版本正式发布)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39

emWin5.20教程入门篇,已经推出到第七期
http://bbs.armfly.com/thread.php?fid=12&type=28#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emWin+FatFs+Lwip+UIP+USB的综合例程设计记录(V1.0版本正式发布)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39

emWin5.20教程入门篇,已经推出到第七期
http://bbs.armfly.com/thread.php?fid=12&type=28#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U:
都快赶上android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emWin+FatFs+Lwip+UIP+USB的综合例程设计记录(V1.0版本正式发布)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39

emWin5.20教程入门篇,已经推出到第七期
http://bbs.armfly.com/thread.php?fid=12&type=28#tabA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用啊,so easy!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用RA8875设计的。

【STM32F407IGT6开发板】基于UCOS-III+ ...

赞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把STM32能搞的东西都榨取出来
请教lz的8875方案有否外扩sram?好象没有看到fps的大致参数。
谢谢共享~

网友(2014-05-01):
谢谢分享,楼主请教一下 你的FFT处理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库?

网友(2014-11-13):
MARK --> 外部的触摸IC (ads7843)比RA8875内部的比较

网友(2015-04-11):
感觉楼主已经快把STM32的资源快榨干了,呵呵!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