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频谱

楼主(2012-10-08):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3NjA3NjAw/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3NDEwNjIw/v.swf

这个是 采用官方库  稍微修改了下

现在差一个   AGC,有哪位大侠 知道 有什么 音频AGC芯片,
如果用软件的话 噪音太大了,。

网友:
有没有兴趣做功放机面板玩玩,也是DIY音响,有兴趣加QQ:83878325加时注明 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刷新速度也很高,顶一下~

网友:
江南style 也难逃技术宅之手啊

网友A:
亲,你的音频输入是如何采集的呢

网友:
挺灵敏的吖

网友B:
Goog Job! 用ST哪颗ARM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的音频输入是如何采集的呢

暂时没做滤波,
只是简单的做了下 偏置,
用了 两个电阻和一个 电容,你可以查看我 51版本的,里面好像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 Job! 用ST哪颗ARM芯片啊?

STM32F103rbt6

网友:
我连12都还没吃掉消呢。。。。。。。。惭愧

网友(2013-05-30):
有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