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单片机 有何区别?

楼主(2012-10-08):
如题

网友:
用途不同。

网友:
dsp主要是数字信号处理,控制能力太差 单片机便宜,更适合做控制

网友A:
其实两个都叫单片机,只不过位数和主频不一样罢了。我们通常说的单片机只不过是8位的。还有就是DSP集成的外设比较多。

网友:
体系结构不同,单品机采用冯.诺伊曼结构,DSP有分开的代码和数据总线即“哈佛结构”
DSP有快速的硬件乘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个都叫单片机,只不过位数和主频不一样罢了。我们通常说的单片机只不过是8位的。还有就是DSP集成的外 ...

应该反了,DSP外设太少,比起STM32来说,呵呵。

网友:
人家说的是单片机哦,又不是ARM,ARM当然外设比DSP还丰富,应用的场合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