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字符怎么输入的

楼主(2012-10-08):
LCD_DisplayString(2,17,"P100%==========="); 想代替这一排等号

网友:
亮度问题?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的理解:楼主想显示图中的符号,代替字符串中的等号,方法:看下LCD的控制字符,应该有可以直接显示点阵的命令,然后直接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1602中的0xff就是。你这个具体是啥翻屏的字符库去。

楼主:
ASCII码没有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