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c瑞萨串口下载,怎么脱机运行

楼主(2012-10-08):
我用的R5F211b4芯片,串口下载后,只能联机调试运行!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自由运行!

网友A:
如图:

下载完成后记得拔掉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下载完成后记得拔掉下载线

谢谢哈,已经解决了!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下载时,出现这个
点击确定,提示出现ID error!麻烦你看下!

网友:
瑞萨的工程路径不能含有中文,如果有就出现这个问题,下载多几次后,ID就改变了,芯片也就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已经解决了!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下载时,出现这个
点击确定,提示出现ID error!麻烦你 ...

加密序列号,估计是你用的芯片以前有人编程过,而且加密了,找到原来的密码,输入即可

楼主(2012-11-07):
芯片密码没有输入正确了,估计是废了!

网友(2013-02-13):
那个加密序列号 如何操作?用串口的烧写能加密不

网友(2013-05-18):
引用 网友A:
加密序列号,估计是你用的芯片以前有人编程过,而且加密了,找到原来的密码,输入即可 ...

直接下载,全F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