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流水线设计,16位二进制转换成5位十进制,这个应...

楼主(2012-10-08):
流水线听得多了,但一直没有使用过,今天要用到将16进制转换到10进制,想到好可以使用流水线提高速度,所以就试了一下,请大家指教.我想这个应该算是流水线了吧,以下是代码及testbench
module H2D(clk,rst,hex,dec);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15:0] hex;
        output [19:0] dec;

        reg [3:0] TenThousand;        //万位
        reg [15:0] d1;

        reg [7:0] Thousand;                //千位
        reg [15:0] d2;

        reg [11:0] Hundred;                //百位
        reg [15:0] d3;

        reg [15:0] Ten;                        //十位
        reg [15:0] d4;

        reg [19:0] dout;

        initial begin
                TenThousand=4'h0;
                d1=16'h0000;
                Thousand=8'h00;
                d2=16'h0000;
                Hundred=12'h000;
                d3=16'h0000;
                d4=16'h0000;
                dout=20'h0_0000;
        end

        //万位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同步复位
                        TenThousand<=4'h0;
                        d1<=16'h0000;
                end else begin
                        if(hex>59999) begin
                                TenThousand<=4'd6;
                                d1<=hex-16'd60000;
                        end else if(hex>49999) begin
                                TenThousand<=4'd5;
                                d1<=hex-16'd50000;
                        end else if(hex>39999) begin
                                TenThousand<=4'd4;
                                d1<=hex-16'd40000;
                        end else if(hex>29999) begin
                                TenThousand<=4'd3;
                                d1<=hex-16'd30000;
                        end else if(hex>19999) begin
                                TenThousand<=4'd2;
                                d1<=hex-16'd20000;
                        end else if(hex>9999) begin
                                TenThousand<=4'd1;
                                d1<=hex-16'd10000;
                        end else begin
                                TenThousand<=4'd0;
                                d1<=hex;
                        end
                end
        end
        //千位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Thousand<=8'h00;
                        d2<=16'h0000;
                end else begin
                        if(d1>8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9};
                                d2<=d1-16'd9000;
                        end else if(d1>7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8};
                                d2<=d1-16'd8000;
                        end else if(d1>6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7};
                                d2<=d1-16'd7000;
                        end else if(d1>5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6};
                                d2<=d1-16'd6000;
                        end else if(d1>4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5};
                                d2<=d1-16'd5000;
                        end else if(d1>3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4};
                                d2<=d1-16'd4000;
                        end else if(d1>2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3};
                                d2<=d1-16'd3000;
                        end else if(d1>1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2};
                                d2<=d1-16'd2000;
                        end else if(d1>999)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1};
                                d2<=d1-16'd1000;
                        end else begin
                                Thousand<={TenThousand,4'd0};
                                d2<=d1;
                        end
                end
        end
        //百位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Hundred<=12'h000;
                        d3<=16'h000;
                end else begin
                        if(d2>8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9};
                                d3<=d2-16'd900;
                        end else if(d2>7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8};
                                d3<=d2-16'd800;
                        end else if(d2>6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7};
                                d3<=d2-16'd700;
                        end else if(d2>5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6};
                                d3<=d2-16'd600;
                        end else if(d2>4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5};
                                d3<=d2-16'd500;
                        end else if(d2>3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4};
                                d3<=d2-16'd400;
                        end else if(d2>2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3};
                                d3<=d2-16'd300;
                        end else if(d2>1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2};
                                d3<=d2-16'd200;
                        end else if(d2>99) begin
                                Hundred<={Thousand,4'd1};
                                d3<=d2-16'd100;
                        end else begin
                                Hundred<={Thousand,4'd0};
                                d3<=d2;
                        end
                end
        end
        //十位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Ten<=16'h0000;
                        d4<=16'h0000;
                end else begin
                        if(d3>89) begin
                                Ten<={Hundred,4'd9};
                                d4<=d3-16'd90;
                        end else if(d3>79) begin
                                Ten<={Hundred,4'd8};
                                d4<=d3-16'd80;
                        end else if(d3>69) begin
                                Ten<={Hundred,4'd7};
                                d4<=d3-16'd70;
                        end else if(d3>59) begin
                                Ten<={Hundred,4'd6};
                                d4<=d3-16'd60;
                        end else if(d3>49) begin
                                Ten<={Hundred,4'd5};
                                d4<=d3-16'd50;
                        end else if(d3>39) begin
                                Ten<={Hundred,4'd4};
                                d4<=d3-16'd40;
                        end else if(d3>29) begin
                                Ten<={Hundred,4'd3};
                                d4<=d3-16'd30;
                        end else if(d3>19) begin
                                Ten<={Hundred,4'd2};
                                d4<=d3-16'd20;
                        end else if(d3>9)        begin
                                Ten<={Hundred,4'd1};
                                d4<=d3-16'd10;
                        end else begin
                                Ten<={Hundred,4'd0};
                                d4<=d3;
                        end
                end
        end
        //个位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dout<=20'h0_0000;
                end else begin
                        dout<={Ten,d4[3:0]};
                end
        end
        assign dec=dout;

end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 1ps/1ps
module tb;

        reg clk;
        reg rst;
        reg [15:0] hex;
        wire [19:0] dec;

        initial begin
                clk=0;
                rst=0;
                hex=16'h0000;
                #200000
                rst=1;
        end

        always #50000 clk=~clk;
        always #200000 hex=hex-1;

        H2D U0(.clk(clk),.rst(rst),.hex(hex),.dec(dec));

endmodule

RTL仿真

网友:
以我那好几十天的Verilog经验,表示全忘了,基本看不懂

网友A:
不像流水线概念(不过verilog我不用),另外BIN2BCD我贴过代码,看似比你简单。是VHDL的,原理上不是很直观,要靠时钟工作,不是组合逻辑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155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流水线概念(不过verilog我不用),另外BIN2BCD我贴过代码,看似比你简单。是VHDL的,原理上不是很直观 ...

你这个是用状态机吧(不懂VHDL,但看起来很像是使用状态机的样子),这可不是流水线吧,
我想像中的流水线应该是这样的吧:
时刻0输入0xFFFF,时刻1输入0xFFFE ... ...
时刻5输出65535,时刻6输出65534 ... ...
数据源源不断的输入,经过流水线的延时后,数据也是源源不断的输出.
你那个程序用状态机,好是16个状态吧,应该不像是流水线啊.我的理解是:时钟0读入一个BIN,时钟15输出1个BCD,再在时钟16读入一个BIN,时钟31输出一个BCD.
如果这样要做成流水线,起码要16条流水线,而且每条流水线的状态机相差1位才可以.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是是否正确,我还是一个FPGA的初学者,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状态机吧(不懂VHDL,但看起来很像是使用状态机的样子),这可不是流水线吧,
我想像中的流水线应该 ...

你你的理解对的,靠16个时钟把他《65536的数据转成20位BCD。与流水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你的理解对的,靠16个时钟把他《65536的数据转成20位BCD。与流水线没关系。 ...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给我了一个思路,用你的方法可以做成一条16位深度的流水线,而且时钟会跑得更快.

网友B:
/********************************************************************************
// @file    project/BinaryToBCD.v
// @author  Richards
// @version V1.0
// @date    28-May-2012
// @brief   8位二进制 转 BCD码
********************************************************************************/
module BinaryToBCD(bin,BCD,ONES,TENS,HUNDREDS);
input [7:0] bin;
output [9:0] BCD;
output [3:0] ONES,TENS;
output [1:0] HUNDREDS;
wire [3:0] c1,c2,c3,c4,c5,c6,c7;
wire [3:0] d1,d2,d3,d4,d5,d6,d7;

assign d1 = {1'b0,bin[7:5]};
assign d2 = {c1[2:0],bin[4]};
assign d3 = {c2[2:0],bin[3]};
assign d4 = {c3[2:0],bin[2]};
assign d5 = {c4[2:0],bin[1]};
assign d6 = {1'b0,c1[3],c2[3],c3[3]};
assign d7 = {c6[2:0],c4[3]};

add3 m1(d1,c1);
add3 m2(d2,c2);
add3 m3(d3,c3);
add3 m4(d4,c4);
add3 m5(d5,c5);
add3 m6(d6,c6);
add3 m7(d1,c7);

assign ONES = {c5[2:0],bin[0]};
assign TENS = {c7[2:0],c5[3]};
assign HUNDREDS = {c6[3],c7[3]};
assign BCD = {HUNDREDS,TENS,ONES};

endmodule

module add3(in,out);
input [3:0] in;
output [3:0] out;
reg [3:0] out;

always @(in)
        case (in)
                4'b0000 : out <= 4'b0000;
                4'b0001 : out <= 4'b0001;
                4'b0010 : out <= 4'b0010;
                4'b0011 : out <= 4'b0011;
                4'b0100 : out <= 4'b0100;

                4'b0101 : out <= 4'b1000;
                4'b0110 : out <= 4'b1001;
                4'b0111 : out <= 4'b1010;
                4'b1000 : out <= 4'b1011;
                4'b1001 : out <= 4'b1100;
                default : out <= 4'b0000;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file    proje ...

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

互相参考吧,你的设计思路也不错呢。那是我上学期做秒表时候用的BCD转换代码。

网友C(2013-06-30):
BCD转十进制有方法的,坛子里有,你这样写太耗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D转十进制有方法的,坛子里有,你这样写太耗资源了

现在已经改了,40位二进制转换成8位十进制5级流水线.没有贴出来罢了
/***********************************************************
        40位二进制转换为8位十进制
***********************************************************/
module BinaryToBCD(clk,bin,bcd);
input  clk;
input  [31:0] bin;
output [39:0] bcd;
reg    [39:0] bcd;

reg  [31:0] bin0,bin1,bin2,bin3,bin4;        // /*synthesis noprune*/;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in0<=bin;
        bin1<=bin0;
        bin2<=bin1;
        bin3<=bin2;
        bin4<=bin3;
end

wire [3:0] o1,o2,o3;
wire [5:0] i1;
Add3 c1({1'b0,bin0[31:29]},o1);
Add3 c2({o1[2:0],bin0[28]},o2);
Add3 c3({o2[2:0],bin0[27]},o3);
assign i1={o1[3],o2[3],o3};

wire [7:0] o21,o22,o23;
reg  [9:0] i2;
add3_8 c4({1'b0,i1,bin0[26]},o21);
add3_8 c5({o21[6:0],bin0[25]},o22);
add3_8 c6({o22[6:0],bin0[24]},o23);
always@(posedge clk) i2<={o21[7],o22[7],o23};                                // 第一级流水线

wire [11:0] o31,o32,o33;
wire [13:0] i3;
add3_12 c7({1'b0,i2,bin1[23]},o31);
add3_12 c8({o31[10:0],bin1[22]},o32);
add3_12 c9({o32[10:0],bin1[21]},o33);
assign i3={o31[11],o32[11],o33};

wire [15:0] o41,o42,o43;
reg  [17:0] i4;
add3_16 c10({1'b0,i3,bin1[20]},o41);
add3_16 c11({o41[14:0],bin1[19]},o42);
add3_16 c12({o42[14:0],bin1[18]},o43);
always@(posedge clk) i4<={o41[15],o42[15],o43};                                // 第二级流水线

wire [19:0] o51,o52,o53;
wire [21:0] i5;
add3_20 c13({1'b0,i4,bin2[17]},o51);
add3_20 c14({o51[18:0],bin2[16]},o52);
add3_20 c15({o52[18:0],bin2[15]},o53);
assign i5={o51[19],o52[19],o53};

wire [23:0] o61,o62,o63;
reg  [25:0] i6;
add3_24 c16({1'b0,i5,bin2[14]},o61);
add3_24 c17({o61[22:0],bin2[13]},o62);
add3_24 c18({o62[22:0],bin2[12]},o63);
always@(posedge clk) i6<={o61[23],o62[23],o63};                                // 第三级流水线

wire [27:0] o71,o72,o73;
wire [29:0] i7;
add3_28 c19({1'b0,i6,bin3[11]},o71);
add3_28 c20({o71[26:0],bin3[10]},o72);
add3_28 c21({o72[26:0],bin3[9]},o73);
assign i7={o71[27],o72[27],o73};

wire [31:0] o81,o82,o83;
reg  [33:0] i8;
add3_32 c22({1'b0,i7,bin3[8]},o81);
add3_32 c23({o81[30:0],bin3[7]},o82);
add3_32 c24({o82[30:0],bin3[6]},o83);
always@(posedge clk) i8<={o81[31],o82[31],o83};                                // 第四级流水线

wire [35:0] o91,o92,o93;
wire  [37:0] i9;
add3_36 c25({1'b0,i8,bin4[5]},o91);
add3_36 c26({o91[34:0],bin4[4]},o92);
add3_36 c27({o92[34:0],bin4[3]},o93);
assign i9={o91[35],o92[35],o93};

wire [39:0] o101,o102,o103;
wire [41:0] i10;
add3_40 c28({1'b0,i9,bin4[2]},o101);
add3_40 c29({o101[38:0],bin4[1]},o102);
assign i10={o101[39],o102,bin4[0]};

always@(posedge clk) bcd<=i10[39:0];                                                        // 第五级流水线

endmodule

/*********** 4位比较加3模块 *************/
module Add3(in,out);
input  [3:0] in;
output reg [3:0] out;

always@(in)
        case(in)
                4'b0000:                out<=4'b0000;
                4'b0001:                out<=4'b0001;
                4'b0010:                out<=4'b0010;
                4'b0011:                out<=4'b0011;
                4'b0100:                out<=4'b0100;
                //
                4'b0101:                out<=4'b1000;
                4'b0110:                out<=4'b1001;
                4'b0111:                out<=4'b1010;
                4'b1000:                out<=4'b1011;
                4'b1001:                out<=4'b1100;
                //
                default:                out<=4'b0000;
        endcase
endmodule

module add3_8(in,out);
        input  [7:0] in;
        output [7:0] out;

        Add3 m1(in[7:4],out[7:4]);
        Add3 m2(in[3:0],out[3:0]);
endmodule

module add3_12(in,out);
        input  [11:0] in;
        output [11:0] out;

        Add3 m1(in[11:8],out[11:8]);
        add3_8 m2(in[7:0],out[7:0]);
endmodule

module add3_16(in,out);
        input  [15:0] in;
        output [15:0] out;

        Add3 m1(in[15:12],out[15:12]);
        add3_12 m2(in[11:0],out[11:0]);
endmodule

module add3_20(in,out);
        input  [19:0] in;
        output [19:0] out;

        Add3 m1(in[19:16],out[19:16]);
        add3_16 m2(in[15:0],out[15:0]);
endmodule

module add3_24(in,out);
        input [23:0] in;
        output [23:0] out;

        Add3 m1(in[23:20],out[23:20]);
        add3_20 m2(in[19:0],out[19:0]);
endmodule

module add3_28(in,out);
        input [27:0] in;
        output [27:0] out;

        Add3 m1(in[27:24],out[27:24]);
        add3_24 m2(in[23:0],out[23:0]);
endmodule

module add3_32(in,out);
        input  [31:0] in;
        output [31:0] out;

        Add3 m1(in[31:28],out[31:28]);
        add3_28 m2(in[27:0],out[27:0]);
endmodule

module add3_36(in,out);
        input  [35:0] in;
        output [35:0] out;

        Add3 m1(in[35:32],out[35:32]);
        add3_32 m2(in[31:0],out[31:0]);
endmodule

module add3_40(in,out);
        input  [39:0] in;
        output [39:0] out;

        Add3 m1(in[39:36],out[39:36]);
        add3_36 m2(in[35:0],out[35:0]);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