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共振

楼主(2012-10-08):
很郁闷。。。。最近弄步进电机。。发现步进电机与机械发生共振。。有时会产生“嗡嗡”的很难听的声音。。。但是又不能去掉这段速度。。我改了一下。,,虽然有效果。。。但是还是会产生。。但是步是那么严重。。。我发现我的电机有两个共振区。。。第一个还好解决、、、降低电流就好很多了。。但是第二个就不行了。。它纯粹是和机壳发生共振、、产生“嗡嗡”的声音。。很像失步的声音。。但是他不是失步。。。好烦!!!!。。改来改去效果是有。。但是还是会产生!!。。有那么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细分也调过了。。。电流也调过了。。有效果。。但是有时还会产生。。。我弄了很久。。。哎。。。还是这样。。。。这些速度又不能去掉。。。好烦。。

网友:
好象只有调细分一种手段的,跟机构有关系的,实不行换交流伺服电机吧

网友A:
是电机的噪音还是机壳的噪音?电机与机壳直接固定的?能加橡胶垫吗

有的机架、机壳设计不当,会有回音腔。这个只能在机架、机壳部分进行考虑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驱动IC的呢?一般发生这种共振可以调整一下电流波形和电流大小,如果你的驱动IC支持的话

网友C:
可以试试动态调频与动态调节电流.让共振向上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的噪音还是机壳的噪音?电机与机壳直接固定的?能加橡胶垫吗

有的机架、机壳设计不当,会有回音腔。 ...

就是空腔回音。。。是的。。是舞台灯。。是机壳的声音。。固定Y轴的地方下面有一个矩形空腔。。。有时会产生嗡嗡的声音。。。我还真怀疑是不是机壳的设计对于这个电机和驱动器来说不太妥当。。造成共振。。或者说共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驱动IC的呢?一般发生这种共振可以调整一下电流波形和电流大小,如果你的驱动IC支持的话 ...

DRV8841。。。TI的。。我都是动态调节电流的。。。电流波形。。

网友B:
貌似DRV8841在噪音方面比不上L62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动态调频与动态调节电流.让共振向上偏移.

你也是做舞台灯的啊??我试过了。。都没有很好解决。。效果有。。但是还是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DRV8841在噪音方面比不上L6205

是啊。。我以前用的上也是L6225..他和L6205差不多的。。就电流步一样、、、效果确实还可以。。。好多人用L6225都说还可以。。。

网友:
噪音跟驱动IC的性能有很大关系的,DRV8841是属于电流驱动型的,L6205是属于电压驱动型的,所以在噪音方面L6205可能好过DRV8841,但是在驱动效率和驱动力矩方面可能DRV8841更好些(DRV8841我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分也调过了。。。电流也调过了。。有效果。。但是有时还会产生。。。我弄了很久。。。哎。。。还是这样。 ...

建议更换其它型号电机,尽可能使用大电流电机让其工作在低电流状态,我就是这么良好解决震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以前用的上也是L6225..他和L6205差不多的。。就电流步一样、、、效果确实还可以。。。好多人用 ...

我使用的国产57-3A步进电机,我让其运行在2A状态,总在雕刻机上面,感觉力矩还是足够了。但是小电机就算加大电流也几乎完全不能提高力矩,反而使性能更加恶劣。

楼主:
哎。。调来调区。。始终还是有那么点。。现在不是很严重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点点。。但是声音不是很大。。持续时间也不长。。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舞台灯的啊??我试过了。。都没有很好解决。。效果有。。但是还是会有。。。 ...

是的,做舞台灯光的,我在DRV8412上用过这方法一般能降下来一点。主要是机械共振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调来调区。。始终还是有那么点。。现在不是很严重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点点。。但是声音不是很 ...

是电机都会有点声音,在舞台灯光这块百奇的做得很不错。速度和声音都能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机都会有点声音,在舞台灯光这块百奇的做得很不错。速度和声音都能兼顾。 ...

是啊、。。你说对了。。。佰奇。。我上次听过一台佰奇17万的灯。。基本是没声音的。。。就是贴近耳朵听都听不到。。那NB,,,,

网友D:
呃! 步进电机不好玩!  转起来容易!  转得好不好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 步进电机不好玩!  转起来容易!  转得好不好就很难说了!

特别是还跟舞台灯扯在一起。。。那就跟变态了。。。。

网友:
看你被步进电机搞得泪晰晰的!加油吧!能卖17万的产品,那肯定是有技术含量的,可不是驱动个液晶屏,SD卡那么简单罗!

网友(2013-09-07):
加个垫片,加个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