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2 PVC雕刻机使用心得

楼主(2012-10-08):
1.平面雕刻一定要保证加工面的平整;
2.加工样一定要保证牢固固定,有前辈推荐双面胶,我推荐固定导航仪用的硅胶,嘿……
3较高的加工样一定更要保证牢固固定:

上面这个光盘,固定的不平整,所以雕刻的有深有浅;

铝的也是可以雕刻的——但是选的刀的问题,有些粘刀;

从左往右,依次是,未固定好、手压固定、铁块靠紧、夹具夹持的开孔结果;

夹具,这个以后会常用了,推荐……

网友A:
我现在没有压板也没有双面胶(已经采购,在路上),用透明胶粘在上面,也有雕刻不园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透明胶没有完全粘住而有小的移动。

网友B:
楼主的夹具是哪里搞的?

楼主:
说起来惭愧,是我自己画图加工了一批,然后专门夹持建筑材料做试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夹具是哪里搞的?

说起来惭愧,是我自己画图加工了一批,然后专门夹持建筑材料做试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没有压板也没有双面胶(已经采购,在路上),用透明胶粘在上面,也有雕刻不园的现象。。。不知道是不 ...

透明胶肯定不行,尤其是下切的深度一大,带着加工样来回跑……

网友:
合适的夹具是必须的
待加工的表面平整也是必须的,不平就会造成吃刀深度不均

网友C:
楼主的夹具不错,可以考虑做一批出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夹具不错,可以考虑做一批出售哈

夹具确实是给实验室供应的,出售的价格,一般在¥800.0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