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么实现硬件复制nandflash到内部sram的?

楼主(2012-10-08):
刚学arm,有个疑问,用户代码访问nandflash还要配置nandflash的控制寄存器才能访问的,那nand启动的时候没有配置nandflash的控制寄存器,arm是怎么把前4k的内容硬件复制到片内sram的?我看到不同型号的nandflash的时序硬件结构并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IC核心设计的,就不要深究了 ...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内部还有一块ROM区,里面有个程序,上电会检查BOOT引脚的设定并执行不同的操作。
不会有资料告诉你这块ROM在哪里,有多大,不过很多芯片都可以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核心设计的,就不要深究了 ...

不深究的话,nand与arm的连线方式是不是就是固定的啊?用于nand启动的nandflash只限该arm指定的型号?好迷茫啊,感觉学arm有种空虚感,不扎实,离开开发板就不能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内部还有一块ROM区,里面有个程序,上电会检查BOOT引脚的设定并执行不同的操作。
不会有资料告 ...

您这么一说,我有点轮廓了,也就是,我们再设计硬件的时候,只管照一般的连线方式连接,等arm上电会自动侦测nand的时间参数,页大小等参数,然后复制到sram?这样的话,nand与arm的硬件连接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B:
arm上电会自动侦测nand的时间参数

跟ARM没有半毛钱关系,具体由造芯片的厂家决定,一般NAND都很快,而芯片会设置为比较慢的参数。

nand与arm的硬件连接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看芯片厂家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ARM没有半毛钱关系,具体由造芯片的厂家决定,一般NAND都很快,而芯片会设置为比较慢的参数。

感谢你了,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