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数码管显示,高位为0的时候熄灭,怎么做?

楼主(2012-10-08):
如题,板子上有8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是随机给的,如果给的数据是65535,我想让前三个熄灭,后面5个动态显示65535;
如果给123,前5个数码管熄灭,后三个动态显示123.

怎么做?用Verilog

网友A:
有个傻办法
从左边开始判断 如果是0就拉低数码管的公共端

网友:
现片段数据的位数,然后选择。

网友:
数码管驱动引脚设置为INOUT,三态模式,如果是共阴极,则判断输出为0的时候,让数码管驱动IO进入OD模式。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傻办法
从左边开始判断 如果是0就拉低数码管的公共端

昨晚就是用这个方法搞定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