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 中C如何嵌入asm?

楼主(2012-10-08):
winavr 中C如何嵌入asm?

网友A:
:
    网上搜到的资料。
-----------------------------------------
内嵌汇编语法: __asm__(汇编语句模板: 输出部分: 输入部分: 破坏描述部分)

共四个部分所组成:汇编语句模板,输出部分,输入部分,破坏描述部分,各部分使用“:”格开,汇编语句模板必不可少, 其他三部分可选,如果使用了后面的部分,而前面部分为空,也需要用“:”格开,相应部分内容为空。例如:

__asm__ __volatile__("cli": : :"memory")

汇编语句模板

汇编语句模板由汇编语句序列组成,语句之间使用“;” 、“\n”或“\n\t”分开。指令中的操作数可以使用占位符引用C语言变量, 操作数占位符最多10个, 名称如下: %0, %1, …,%9。指令中使用占位符表示的操作数,总被视为long型(4个字节) ,但对其施加的操作根据指令可以是字或者字节,当把操作数当作字或者字节使用时,默认为低字或者低字节。对字节操作可以显式的指明是低字节还是次字节。方法是在%和序号之间插入一个字母, “b”代表低字节, “h”代表高字节,例如:%h1。

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描述输出操作数,不同的操作数描述符之间用逗号格开,每个操作数描述符由限定字符串和 C 语言变量组成。每个输出操作数的限定字符串必须包含“=”表示他是一个输出操作数。

例: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fl ; popl %0 ; cli":"=g" (x) )

描述符字符串表示对该变量的限制条件, 这样 GCC 就可以根据这些条件决定如何分配寄存器,如何产生必要的代码处理指令操作数与C表达式或 C变量之间的联系。

输入部分

输入部分描述输入操作数,不同的操作数描述符之间使用逗号格开,每个操作数描述符由限定字符串和 C语言表达式或者 C语言变量组成。。

例一:

__asm__ __volatile__ ("lidt %0" : : "m" (real_mode_idt));

例二 :

Static __inline__ void __set_bit(int nr, volatile void * addr)

{

  __asm__(

    "btsl %1,%0"

    :"=m" (ADDR)

    :"Ir" (nr));

}

后例功能是将(*addr)的第nr位设为1。第一个占位符%0与C 语言变量ADDR对应,第二个占位符%1与 C语言变量nr对应。因此上面的汇编语句代码与下面的伪代码等价:btsl nr, ADDR,该指令的两个操作数不能全是内存变量,因此将nr的限定字符串指定为“Ir” ,将nr 与立即数或者寄存器相关联,这样两个操作数中只有ADDR为内存变量。

破坏描述部分

寄存器破坏描述符

如果代码用高级语言编写,编译器可以识别各种语句的作用,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寄存器都由编译器决定如何分配使用, 它有能力保证寄存器的使用不会冲突; 也可以利用寄存器作为变量的缓冲区,因为寄存器的访问速度比内存快很多倍。如果全部使用汇编语言则由程序员去控制寄存器的使用,只能靠程序员去保证寄存器使用的正确性。但是如果两种语言混用情况就变复杂了,因为内嵌的汇编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寄存器, 而编译器在转换的时候并不去检查内嵌的汇编代码使用了哪些寄存器(因为很难检测汇编指令使用了哪些寄存器,例如有些指令隐式修改寄存器,有时内嵌的汇编代码会调用其他子过程,而子过程也会修改寄存器) ,因此需要一种机制通知编译器我们使用了哪些寄存器(程序员自己知道内嵌汇编代码中使用了哪些寄存器) ,否则对这些寄存器的使用就有可能导致错误,修改描述部分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当然内嵌汇编的输入输出部分指明的寄存器或者指定为“r” , “g”型由编译器去分配的寄存器就不需要在破坏描述部分去描述,因为编译器已经知道了。

破坏描述符由逗号格开的字符串组成,每个字符串描述一种情况,一般是寄存器名;除寄存器外还有“memory” 。例如: “%eax” , “%ebx” , “memory”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上搜到的资料。


这种写法。太不直观了。也看了也费劲。有没有一种像pic那样的,就像写汇编一样的,一行一行的。就是变量变了一个名称一样调用,例:全局变量加下弄线_,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