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TSpice仿真变压器

楼主(2012-10-08):
如下图所示,我用LTSpice做了一个简单的变压器仿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求教:怎么计算两边的电压各是多少呢???

网友A:
他这个是理想的,电压比等于电感比开方;R1一般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是理想的,电压比等于电感比开方;R1一般很小

多谢,,,我试了下确实如此。。。

那么跟那个K1的取值是不是也有关系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了下确实如此。。。

那么跟那个K1的取值是不是也有关系呢????谢谢指教。。 ...

有,那个1我记得是个什么系数,一般设置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个1我记得是个什么系数,一般设置为1;

非常感谢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百度了一下是耦合系数,什么大侠啊,我什么都不会

网友B:
变压器语句的格式

  (Kname) (L1name) (L2name) (Value)

其中:
(Kname) ---变压器的名称
(L1name)
(L2name) --两个相互耦合的电感的名称
(Value)  --代表耦合系数值K (0≤K≤1)

当两个相互耦合的电感的起始节点互为同名端时,K取正,反之取负.

网友C(2013-12-27):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语句的格式

  (Kname) (L1name) (L2name) (Value)

中间有抽头的变压器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有抽头的变压器怎么办呢?

简单!就象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