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USB专用协议芯片和ARM比较

楼主(2012-10-08):
如题,请教有经验者,,USB专用协议芯片比如cypress的 SL811,是不是比单片机或者ARM自带的USB 的稳定性要高一些?

网友A:
稳定性高,关键是速度快。快的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高,关键是速度快。快的不是一点半点。

USB2.0的全速 不都是标准12M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2.0的全速 不都是标准12M么

USB本身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最终你实现的读写速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你要使用枚举成U盘读取SD卡的话。速度差距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