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2-10-08):
毕设想做跟温度有关的东西,老师说传感器不能用现成的想18B20、AD590之类的,要自己做一个,谁能给点思路呀?

网友:
一般用PT100,再加个AD就可以了呀

网友A:
热敏电阻便宜

网友B:
max6675,我正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C:
max6675是挂热电耦的,我用过一次,非常好用。

18B20是数字的,你们老师不让用,那6675也不可能让用.
AD590是模拟的,你们老师不让用,那LM35之类也免谈了.

模拟\数字都不让用,难道让你们玩热胀冷缩?这什么破老师.

网友:
那你用普通的热敏电阻。到网上查他们的分度表。用公式算或用查表的方式来弄都可以。关键是你用多高的精度。精度要求高那就要麻烦些。

网友:
PT100+电桥+AD6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6675是挂热电耦的,我用过一次,非常好用。

18B20是数字的,你们老师不让用,那6675也不可能让用.

所以很坑爹啊,老师说不能用现成的模块,我都无语了,至少要有一个部分是自己设计的,前几届什么简单题目都让做,轮到我们就这么恶心了,我在想是不是自己做个热胀冷作原理的测温的呢。你说的那几个不是现成模块吧?照我们老师的意思还不能在网上很普遍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便宜

不知道这个老师让不让做,网上还不能太多人用这一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6675,我正在做这个项目

确实没怎么见过,唉,不过照老师的意思这个应该也属于现成的了吧,郁闷。

网友A:
那你就用个普通的二极管,或三极管测温好了,这个应该买都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个普通的二极管,或三极管测温好了,这个应该买都不用买了

怎么个测法?二极管三极管会随温度变化是么?

网友D:
当然是热敏电阻了,

网友E:
Ti 430视频教学里 那个老师提过一个测温方法具体不记得了,应该合你要求除非你们老师mcu不让用

网友:
用热敏电阻吧,就是线性度差点,做查表补偿就行了

网友F:
估计你老师想让你用酒精温度计加摄像头读数。

网友F:
貌似msp430自带温度传感器

网友:
stm32自带温度传感器………………=。=

网友:
pt100电阻桥,我的课程设计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msp430自带温度传感器

这更简单,老师肯定不让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 430视频教学里 那个老师提过一个测温方法具体不记得了,应该合你要求除非你们老师mcu不让用 ...

是用现成的东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老师想让你用酒精温度计加摄像头读数。

你别说,我还有这想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热敏电阻了,

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变态到连这个都说是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变态到连这个都说是现成的。

   那就选  1N4148 用结温-电流效应 去测温,,,好像便宜的家电电磁炉都这样用过?

网友G:
元器件有什么现成不现成之说的。。。。   集成模块才叫现成的好吧。。。  毕业设计还是做创新一点的东西比较好。。测温的都已经被做成渣了。。可以考虑指纹识别,平衡感应,磁悬浮之类的,都是看起来玄乎,其实做起来并不难的东西。  后面两个论坛里资料都很多了,照搬着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器件有什么现成不现成之说的。。。。   集成模块才叫现成的好吧。。。  毕业设计还是做创新一点的东西比 ...

关键是老师说毕设里的模块方案之类的不能网上一堆资料能找到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现成的东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

是在TI官方的视频中 是那个老师以前做的 硬件很简单 他只是提了下 有没有帮助只能你自己看着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用现成的东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

想起来了, 好像是用热敏电阻和电容用MCU测电容充放电时间 听那个老师说他做的可以达到16位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来了, 好像是用热敏电阻和电容用MCU测电容充放电时间 听那个老师说他做的可以达到16位的精度 ...

不管怎样还是谢了哈。

网友:
你老师意思是:不想你用一个元件加mcu 就搞完了
他想你搞点电路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老师说毕设里的模块方案之类的不能网上一堆资料能找到的呀。

阿莫这里的资料真的不叫“一大把”,  你在别的地方很少能找到这些资料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一直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