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改装,扩大容量!

楼主(2012-10-08):
     亲,我有一个创意,不知道是否可行,老优盘512MB的,上图

我有一个4GMP3,坏掉了,但flash是好的,能不能把这块flash直接焊接(替换)到这块优盘上?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U盘的主控芯片型号是什么,找到相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就可以了,当然要主控支持新型号的flash才行

网友:
这个DIY没意思,浪费电浪费精力

网友:
需要重新量产。才能识别 大容量的 flash 还得看你的 控制器能不能支持你的 闪存块

网友:
看看flash芯片引脚兼容不
感觉小容量的flash芯片会有一些脚是nc

网友:
这还叫创意呀……我手里面的四五个优盘都是拆闪存自己做的,你研究这个去数码之家呀……

网友:
扔了省事,老主控支持这么大内存的几率不大。

网友:
老控不支持!要研究的話到數碼之家 論壇 看吧,很多這方面的帖子

楼主:
我在发帖之后也百度了很久,看到了热心网友的回复,确实不值得,呵呵,现在u盘也蛮便宜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成本都比你这个便宜,人工费现在很贵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