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v6.3 尝试破解,暂时可行后果自负

楼主(2012-10-08):
下载覆盖即可,选择免费运行软件就完成,感谢bunion提供6.2版本 Based on the Windows patch by bunion

网友:
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EAGLE VERSION 6.3 available now!!!!
Posted: 08/10/12
The new version is  a bugfix release. Nevertheless it contains new features, such as:
Control Panel Preview 这个功能挺方便的
Preview extensions for board and schematic. Sheet descriptions and size information are also displayed.
Beside file path indication of the date and size of the currently selected file in the status bar.
User Language
New access options for V6-improvements (i.e. various Pad forms) through User Language
Dimension command
Selection of retangles and origins of elements or parts.
Snap to objects on defining the second dimension point.
Text command
Now text objects can contain more than one line.
Line distance can be set.
Miscellaneous:
DesignLink: Search text field with history and filtering of results.
PCB Quote Service: Quote parameters now go to element14, where regional specific partners are offered. Parameters forassembly service were added.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check out the release notes

网友A:
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果很严重

eaglecon.exe 没有修改,不知道这个跟eagle.exe是什么关系,运行是

参考手册
10.3 EAGLE参数概述
由于Widnows程序会在启动后从控制台上断开,所以如果您想要通过批处理文
件启动CAM处理程序,则可以使用EAGLEcon.exe 文件(位于您的安装目录下
的EAGLE/bin目录内)。
这样启动的EAGLE程序与通过EAGLE.exe启动的完全相同,除了前者不会与控
制台断开以外。
输入EAGLEcon -?可查看CAM处理程序参数列表。

所以也没关系,一般用不到

网友:
刚试了,目前好使。

网友(2013-04-29):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4-02-06):
能说说破解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