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unknown-linux-gnueabi和ARM-Linux-gcc有什么区别,如何把它们统一

楼主(2012-10-09):
请问各位。Arm-unknown-linux-gnueabi和ARM-Linux-gcc有什么区别?如何把它们统一?如何用Arm-unknown-linux-gnueabi编译U-BOOT希望得到各位的解答,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生产编译链的时候用的名字而已,其实你用其他名字也没啥区别,关键在于 gcc 的版本,还有挂 newlib 还是 glibc 还有版本的区别。
例如用新版的 eabi 编译链编译旧版的uboot(1.16左右) 就会出问题,编译新版的uboot没问题,这东西最好不要折腾,用人家做好的编译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