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 今天发布,等待bunion完美PJ。

楼主(2012-10-09):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 今天已发布,让我们在此等待 bunion 完美PJ。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 Windows 版本安装文件压缩包下载:

三种版本的下载链接:

Windows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3/eagle-win-6.3.0.exe and run it.
This self-extracting archive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setup process.

System requirements: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Linux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3/eagle-lin-6.3.0.run and run it.
This self-extracting shell script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setup process. You may need to click on the above link with the right mouse button and select “Save Link As…”. To run this file you need to make it executable, or enter “sh eagle-lin-6.3.0.run” in a  shell window.

System requirements:
Linux based on kernel 2.6 for Intel computers, X11 with a minimum color depth of 8 bpp, 32-bit runtime environment with the libraries libssl.so.1.0.0 and libcrypto.so.1.0.0.

Mac users please download the file
ftp://ftp.cadsoft.de/eagle/program/6.3/eagle-mac-6.3.0.zip and unzip it, which results in a Mac Installer.
Run the installer to install EAGLE on your system.

System requirements: Mac OS X version 10.6 or 10.7 for Intel computer. Support for 10.8 is being worked on.

◆◆◆◆◆◆◆◆◆◆◆◆◆◆◆◆◆◆◆◆◆◆◆◆◆◆◆◆◆◆◆◆◆◆◆◆◆◆◆◆◆◆◆◆◆◆◆◆◆◆

只要 EAGLE 版本更新被 bunion 发现,PJ立即发出。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_full.rar 含安装文件和PJ文件。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_full.rar 不必上传,仅把 PJ文件提取出来。

bunion PJ单列

务必注意: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_patch.exe.rar 的扩展名 .rar 为上传文件所需而加,下载后不要解压缩,只要删除扩展名 .rar 即可,留下的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_patch.exe 就是 bunion PJ文件。

◆◆◆◆◆◆◆◆◆◆◆◆◆◆◆◆◆◆◆◆◆◆◆◆◆◆◆◆◆◆◆◆◆◆◆◆◆◆◆◆◆◆◆◆◆◆◆◆◆◆

Install latest Eagle...Run patch
it patches eagle & eaglcon exes!

YOU DONT NEED A LICENSE

After patching you Run using Freeware license &
PROFESSIONAL features become available!!

All files saved are LEGAL

after patching no need to "legalize" old files before use!!!

网友A:
老哥发的,一定要定。不知用以前的是否可以破。

网友:
差异不大

网友:
marks,mac有破解没?

网友:
老哥发的,一定要定。

网友:
不错,是中文版的。

网友:
http://www.4shared.com/rar/ueBWH ... ofessional_630.html
bunion 破解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416-1-1.html
bunion的 与文件一致,MD5校验一致,修改算成功

网友:
等MAC版本的PJ

网友B:
lz光速,俺光看到升级提示,静待PJ

网友:
坐等完美版本出现

网友:
这个,快跟不上软件的更新速度了

网友:
似乎原来的6.2许可就可以用,安装的时候选freeware运行就可以,没发现有什么限制

以下是7楼bunion安装包里的PJ文件

网友:
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觉得自从上了6版本以后,速度比5.xx的版本差了好多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光速,俺光看到升级提示,静待PJ

实在看不懂。
PJ 就在1楼,还要静待神马PJ ?!

网友:
更新速度不慢啊,才升级到6.1就出6.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发的,一定要定。不知用以前的是否可以破。

bunion PJ文件就在1楼。

网友:
還沒完全了解6.2而6.3就出來了

网友:
PJ,是破解补丁的意思吗

网友:
顶一下到头条 呵呵

网友:
呵呵,坐等linux的PJ,谢谢楼主

网友C:
我始终生成不了3D图啊,楼主大虾能否指导一下啊,QQ347666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始终生成不了3D图啊,楼主大虾能否指导一下啊,QQ34766653.

先简要说明你是用什么、怎么去生成的吧。

网友(2012-11-10):
有mac版了吗?

网友:
试了一下挺好。。。。。。。。。

网友:
楼主出品必是精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ank you ~~~~~~~~~~~~~~

你的头像,三点全露,我喜欢!

网友:
虽然不用  但是要顶

网友E(2012-12-28):
引用 楼主:
先简要说明你是用什么、怎么去生成的吧。

求linux 版的,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linux 版的,有没有啊?

一定是乘高速电梯上来的,没有到过一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是乘高速电梯上来的,没有到过一楼。

表示到过一楼了。。我是需要linux版PJ......那个只能在windows下用吧??我在虚拟机windows中试过,可用。但是我需要linux的...请问有没有?谢谢。

网友:
MAC 版的PJ谁有呀,等的花儿都谢了

网友:
谢谢发布,还是收了!

网友(2013-03-18):
mark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3.0

网友(2013-04-29):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真挺好的东东,这么小啊

网友F(2013-11-10):
非常感谢JQ_Lin呵,下了个5.11的,然后翻到后面发现有6.2,就下了个6.2,然后又发现了6.3.虽然上班的时候不用自己画PCB,下个学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JQ_Lin呵,下了个5.11的,然后翻到后面发现有6.2,就下了个6.2,然后又发现了6.3.虽然上班的 ...

哈哈!现在是 EAGLE 6.5.0 啊!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5.0 石皮角刀牛补丁文件的下载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653-1-1.html

网友(2014-01-30):
都没有eagle许可文件什么的

楼主:
与早期版本的破解不同,不再讲究什么许可文件什么的。
早有 EAGLE 6.5.0 可用。

网友G:
现在的破解与软件的提示“作为免费软件使用-即教育版”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破解名不付其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破解与软件的提示“作为免费软件使用-即教育版”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破解名不付其实啊 ...

重复一遍,不需要许可文件。
以免费软件安装,破解后运行,即是专业版。

To install & register
     Run included eagle setup file
     Use patch and patch eagle.exe
     Use patch and patch eagleCON.exe

         YOU DONT NEED A LICENSE

         Install as FREEWARE
      & It runs as Professional!

                ReSpEcT
                  SCG,
            Sonsivri rocks!!
  An Original bunions_carboot release!

网友:
试试看,以前还没用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复一遍,不需要许可文件。
以免费软件安装,破解后运行,即是专业版。

嗯,明白了,

楼主(2014-08-24):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6.0 早就有了。

见: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6.0 Windows 版石皮角刀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2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