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啊 80A继电器用在 额定电流22A的直流电机上!烧了啊!...

楼主(2012-10-09):
我的继电器烧了!!!!80A的继电器用在额定电流22A的直流电机回路!!!结果就烧烧烧了  用了不到3分钟啊!!!!败笔啊!!!!教训啊!!!!大家不要再犯了!

网友A:
The start current of dc motor maybe much higher than it's working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拜楼主

大神,别这样好么 。。。我是新手 所以蛋疼啊 自己的教训虽然很傻 但是希望大神们给教育一下  并且 希望别的新手不要在蛋疼就好了~

网友C:
你也该看一下参数啊

网友D: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烧呢?就因为像kelp说的“初始电流可能比工作电路大”?

网友E:
你那个是感性负载

网友F:
不对,虽然继电器没有留够启动电流余量,但你这电机3分钟早就启动起来了,所以不是启动电流的问题,若你上述参数说的正确,应该考虑电动机是否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start current of dc motor maybe much higher than it's working current.

got it,but I still wonder whether there will be high current in the other mo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该看一下参数啊

参数是80A啊 电机额定才 60V 22A  我就这么看的。。就悲剧了。。。。我在网上问 他们那些卖的也说能用 我类个去啊

网友G:
有没有续流二极管?没有的话很可能是拉弧烧坏的。

网友H:
三楼正解,并且断开时还会有很高的电压,也可能大于该继电器的电压,,感性负载需要加吸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烧呢?就因为像kelp说的“初始电流可能比工作电路大”? ...

我也觉得如果只是启动瞬间的话  因为时间短也产生不了这么打的热量啊  还有就是  跑了大概3分钟  然后就烧了,,,所以  我觉得工作的时候也是有持续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感性负载

是的啊 是继电器   电机也是感性的啊

网友:
额定80A是交流还是直流?一般交流大直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虽然继电器没有留够启动电流余量,但你这电机3分钟早就启动起来了,所以不是启动电流的问题,若你上 ...

我觉得应该不是   那电机以前就是电动三轮用的啊  那三轮可以托1T的货爬坡。。。这怎么会过载呢  ?

网友I:
这3分钟里继电器是一直吸合的?还是频繁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续流二极管?没有的话很可能是拉弧烧坏的。

饿。。。没有   是这样的  我的继电器是一开一闭的   我把常闭直接接到电机回路  然后控制反转的时候在用常开触点  也就是说我的开关频率 很低    你觉得应该在哪里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楼正解,并且断开时还会有很高的电压,也可能大于该继电器的电压,,感性负载需要加吸收回路... ...

其实 我的继电器线圈是12v直流控制的  并且开关频率很低   就是需要的时候开关一下  这样的偶然动作也不至于烧吧   其实以前是这样  我们实验的时候是让电机空转  然后很好用  完全没问题 但是下地一跑就3分钟就废了。。。

网友:
为什么呢,如果说刚通电就烧了或者频繁通断还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 我的继电器线圈是12v直流控制的  并且开关频率很低   就是需要的时候开关一下  这样的偶然动作也不 ...

空载正常,下地跑三分钟烧掉,应该考虑是过载了.监测一下电流..

网友J:
电机正反转,用mos管搭h桥。
h桥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F:
若不是过载就是继电器额定工作电流虚标,或者说你的继电器质量根本不合格

网友K:
难道你用交流继电器?如是请换直流继电器。
直流电弧没有过流周期,间歇要长一些,外加灭弧电感吹断电弧,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拿12V的4路继电器来讲,而且是OMRON的,可以走额定5A电流,但是如果拆开外壳看呢,里面的连接线,只有28AWG,也就是0。1平方左右,这样细的线,再牛也只能跑1A,绝对上不了5A。

我想LZ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常闭触点的载流能力没有常开的强吧。

网友:
应该继电器质量太差

网友:
继电器带交流的能力远大于带直流,你看你的参数80A是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拉弧很厉害的,你可以把它泡到绝缘油里试下。

网友M:
电机一般会标示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启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很多,但你已经用了3分钟了,说明已经承受住了启动电流了。
还是看看继电器本身。。。

网友N:
LZ回忆一下当时的细节,是一直通电的情况下(继电器或开或停,不变化),还是在通断切换的时候烧的,这两种烧坏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一种是发热烧坏,一种是拉弧烧坏。

网友:
还有堵转电流也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如果重载起停就更厉害了,过载加上电弧,几下通断把触点烧没了很正常。

网友: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不是4-7倍额定电流吗, 继电器可承受的过载电流是几倍啊,用接触器吧,

网友O:
大家讨论得很激烈,可以我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继电器烧得怎么样,是触点烧了还是线圈烧了,这两个的性质很不一样,原因分析也完全不同.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保护吸收电路。

网友:
继电器触点通直流电流的能力很弱的。一般能通交流220V  20A的继电器只能 通24V  5A左右的直流电,主要是直流电会拉弧损坏触点。建议使用真空接触器,或者专门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
换MOS驱动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继电器的损坏应该是因为断开时的电火花拉弧熔焊导致的。我们测试过汽车车窗升降器的电机,额定电流7A左右,堵转瞬间电流能达到20A,反转时继电器触点两端的电压能达到90V以上,这时候在1万帧的高速摄像头下观察继电器的触点,可看到因瞬间高压、继电器触点簧片弹跳而出现了超过1秒钟的电弧,在触点两端不加RC吸收回路的情况下,90%概率出现触点熔焊。而如果选择合适的RC吸收回路,则能大幅减小触点断开时的电弧。

网友:
我通常都是用MOS管来驱动,继电器触点容易拉弧。貌似有石墨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
会不会是80A是个型号啊,天堂的参数与型号分不清楚啊!

网友P:
不知道楼主什么车,如果是普通拉货电动车没有控制器限流的话,几百安的电流都是毛毛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3分钟里继电器是一直吸合的?还是频繁通断?

是这样 我的继电器是一闭一开的。。。然后我就把常闭触点直接接到电动机回路了。。。只是需要的时候才控制另一个触点吸合,并且切换的时候  电机回路是断电的  然后常开的吸合后 又接往电动机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正反转,用mos管搭h桥。
h桥有续流二极管

求详解 求图大神  发我邮箱吧moonhorn@live.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不是过载就是继电器额定工作电流虚标,或者说你的继电器质量根本不合格 ...

我觉得应该是过载了  并且继电器也不好  就是那种很小的车用的那种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难道你用交流继电器?如是请换直流继电器。
直流电弧没有过流周期,间歇要长一些,外加灭弧电感吹断电弧, ...

我是用的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拿12V的4路继电器来讲,而且是OMRON的,可以走额定5A电流,但是如果拆开外壳看呢 ...

那为什么它上面标的是80A呢?  还有就是我不懂你写的OMRON 和28awg  什么意思,,麻烦你给我教教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一般会标示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启动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很多,但你已经用了3分钟了,说明已经承受住了启 ...

恩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回忆一下当时的细节,是一直通电的情况下(继电器或开或停,不变化),还是在通断切换的时候烧的,这两种 ...

恩  是您说的第一种情况  是在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烧掉的  跟继电器的低压控制回路没有关系  请您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用可控硅啊.....

网友:
别把继电器当接触器使用了,这种情况应该买个接触器。使用方法跟继电器一样一样地。接触器带有专门的灭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家讨论得很激烈,可以我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继电器烧得怎么样,是触点烧了还是线圈烧了,这两个的性质很不一 ...

是触点触点  我已经传图了  谢谢帮助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继电器不行啊,换个牌子、型号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继电器不行啊,换个牌子、型号的看看

我还是先研究研究  想好方法先吧

网友Q:
前面已经有几位说是拉弧了,还不清楚?

网友R:
继电器的电流容量和交流点的频率相关的 80A 可能是对应50Hz,绝对不是DC 80A

空气触电继电器通过连续的直流容量非常小,而且不会像交流电那样灭弧,低阻抗回路中一旦产生电弧,那就是一个电弧焊

建议选对参数,找DC 120A的接触器

网友S:
    以前玩沙滩车,用36V 40A的继电器,其他指标忘记了,只是记得堵转时有100A的电流,一般堵转10S才保护。我们测试时,在跑道上全速前进、突然换向、爬坡、堵转,反复折腾,也不会三分钟就完蛋啊,撑到将近100小时是可以的。
    没有电路图,没法帮忙分析,只能提供个思路,仅供参考。我怀疑,楼主换向时,触点的电弧还没灭,马上就通电,结果是常开和常闭触点直接短路了,然后就灰飞烟灭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它上面标的是80A呢?  还有就是我不懂你写的OMRON 和28awg  什么意思,,麻烦你给我教教吧~谢谢 ...

莫非型号是80A,,,,不是80安,,,
继电器牌子为日本omron(欧姆龙)。28awg代表线号,按照UL STYLE 1007 线材标准,28号线正常情况是内芯截面积0.08mm²,由7跟直径0.127铜丝组成,带皮外径1.37mm,皮厚0.5mm,容量3A。我之前工作的公司自己也生产线材,16-28号线均比正常标准差18%左右,由铜丝数量,直径分析,,,,

网友:
直流电机电路还是要有自动灭弧功能的接触器才行

网友U:
你那图没尺寸对比,也不清楚,你的描述更不清楚,不是是线圈烧还是触点烧,看你描述的应该是线圈烧,如果这样的话考虑下驱动电压及相关电路

网友K:
楼主换汽车48V启动继电器试试,要是还不行就要直流接触器,价格就猛了。最好用场管。
感觉你这个80A继电器的电压达不到60V.
我试过50mm长的石英沙60A保险管,在100A—60V电流下就不能灭弧。

网友:
引用 网友T:
莫非型号是80A,,,,不是80安,,,
继电器牌子为日本omron(欧姆龙)。28awg代表线号,按照UL ...

回复的很精彩,也是行业内人哪。。

网友:
LZ的照片没有参照物,无法看出继电器体积,
不过好像挺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Q:
前面已经有几位说是拉弧了,还不清楚?

不太了解 我感觉应该是长时间的问题  不是瞬时的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继电器的电流容量和交流点的频率相关的 80A 可能是对应50Hz,绝对不是DC 80A

空气触电继电器通过连续的直 ...

好吧 谢谢  我考虑下

网友V:
引用 楼主:
got it,but I still wonder whether there will be high current in the other moments?

你们都是鸟语高手,我等表示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以前玩沙滩车,用36V 40A的继电器,其他指标忘记了,只是记得堵转时有100A的电流,一般堵转10S才保护。 ...

其实上次试开的时候没有换向。。。就是直接用的常闭触点正向开的车。。。是我没说清楚 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那图没尺寸对比,也不清楚,你的描述更不清楚,不是是线圈烧还是触点烧,看你描述的应该是线圈烧,如果这 ...

图为边长3CM的立方体  还有就是触点烧线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换汽车48V启动继电器试试,要是还不行就要直流接触器,价格就猛了。最好用场管。
感觉你这个80A继电器 ...

求详解  继电器上面就没有标电压啊。。场效应管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们都是鸟语高手,我等表示看不太懂

。。。遇到外国盆友当然要显示我们的教育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外国盆友当然要显示我们的教育啦。。。

哈哈,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楼主什么车,如果是普通拉货电动车没有控制器限流的话,几百安的电流都是毛毛雨 ...

就是自制的简单小电车。。。哎。。我太嫩了 什么都不懂啊  求教啊

网友W:
楼主买的是汽车大灯用的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买的是汽车大灯用的继电器吧

我也不知道,,老板就说是汽车用 我简单说了我的用途她说可以放心用。。。我累个去

网友K:
电流固定,电压越高,灭弧需要的间距越长。
场管请参考KW级逆变器低压部分

网友K:
IRFP250耐压应该是200V,你用2只并联试试

网友X:
一般继电器触点控制直流电压低于30V,不能只看电流,触点耐压也是一个重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一般继电器触点控制直流电压低于30V,不能只看电流,触点耐压也是一个重要参数。 ...

这样啊   那继电器的参数只写了电流和控制电压。。我以后要注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流固定,电压越高,灭弧需要的间距越长。
场管请参考KW级逆变器低压部分 ...

好  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IRFP250耐压应该是200V,你用2只并联试试

哎  好的  谢谢  我得空了会好好看的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犯傻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反正转来着 ,然后电机正转还没停转之前你就把反向电压加上了?? 要是这样 不仅仅是过流加拉弧的问题了……哈哈 你相当于把电源和一个发电机串联起来然后用继电器短路了……这样的话 那瞬间电流何止80a 22a的发电机 加上电源电流和机械能储能 瞬间电流估计要四百安左右了……哈哈 继电器控制有几个 要点 第一 被控制端如果是感性负载必须加装灭弧电容 第二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必须有续流二极管 第三如果控制电动机的反正转 中间必须有停顿 最好反正转切换中间时段接个制动电阻……

网友W:
那个继电器只能用在不常开关的电路中使用,而且汽车上用 只能用在它的额定电流的N分之一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那个继电器只能用在不常开关的电路中使用,而且汽车上用 只能用在它的额定电流的N分之一上用 ...

为什么呢?不理解啊~是什么道理呢?这样的话会让许多不懂的人(像我一样的)摔倒的~

网友:
开合频率很低?多低?3分钟开合了多少次啊?

网友Y:
倒底有没有续流管啊?哪怕是无调速也是要续流的,电机的感性的。

触点是最后断开机时烧毁的。
这个可以用直接拉电源来证明。
用控制关电机会烧,直接去除电源不会烧。直接拉电源时继电器触点维持原状态,只是电源去除,无电能供应电机自然停转,这样不会烧继电器。

楼主(2012-11-08):
引用 网友Y:
倒底有没有续流管啊?哪怕是无调速也是要续流的,电机的感性的。

触点是最后断开机时烧毁的。

其实不是续流的问题,不是瞬态大电流,几十秒钟还是可以的,但是随着器件发烫,最后到了2分钟左右直接废掉了

网友(2014-09-06):
遇到过类似的继电器触点拉弧问题
可以在直流电机两端增加硬切断
电机反向启动时间歇时间加长处理

网友(2014-10-11):
感性负载在断开瞬间会有很大的电流,此时继电器的触点电阻值很大.所以烧焦了.最好加RC吸收回路.

网友:
看图像是过流发热烧毁的,看完也明白点要加保护电路。

网友:
电压超过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要求了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Z:
继电器80A,我用在额定60A的直流电路里没问题的,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给电解电容预充电,应该先通过功率电阻给控制器中的电解电容预充电,等电压接近实际接入直流电压值再吸和继电器,这样就不会烧的。

网友:
电容充电打火很快就会把继电器搞坏的。

网友:
反向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Z:
继电器80A,我用在额定60A的直流电路里没问题的,你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给电解电容预充电,应该先通过功率电阻 ...

他这是直流电机  是感性负载和你的应用不一样的, 是楼主的设计选型有问题。

网友:
3分钟就挂了,且不是频繁的开关,综合看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很水啊

网友:
你继电器额定电压都不知道,如果耐压不够不烧才怪。

网友:
80A的参数应该是交流的吧,带直流电机的话,开关会拉弧的,几下就能把触点搞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