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0-09):
问题描述:程序控制某器件时  由于机械的摩擦力等原因  程序会经常堵住、跑飞  所以加了看门狗 来防止程序 乱跑
               同时又想在看门狗复位时 输出某个值(比如说是N)  所以就写了一个复位中断函数 如下(ICC):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eset_wdt:1
               void reset_wdt()
               {
                     some=N;   //some是个全局变量
                     ......
                }
              但是编译的时候 有错误  错误原因是  中断向量号应该是2或者更大!
              求解!WHY?

楼主:
求解答啊!!!!!!!!!

楼主:
求回复啊!!坐等回复!!!!!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中第一个中断向量地址一般就是RESET中断向量的地址,
RESET中断是硬件管理的,和MCU的设计有关,详细参考datasheet的中断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中第一个中断向量地址一般就是RESET中断向量的地址,
RESET中断是硬件管理的,和MCU的设计有关, ...

我用的是ATMEGA16  那有没有avr支持我上面想实现的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16  那有没有avr支持我上面想实现的功能的!

avr没用过,不过看门狗基本上都是标配,怎么用去看芯片应用手册,或者官方提供的代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