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GSM的天线都是这样的吗?还是我的是山寨货?

楼主(2012-10-09):
在一个DTU上拆下这个天线,好奇就把外套拧了下来,发现里面就这么简单,这样跟我直接用一根导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你的还比我多个弹簧,你赚了...我的连弹簧都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你的还比我多个直线,你赚了...我的连直线都没有.,

网友:
都这样的,这个的增益比较低的

网友:
无线路由的也差不多 一段铜管子套一根金属丝

网友:
1/4波天线,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看上去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