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新出品东芝新产品TB6600,免费原理图

楼主(2012-10-09):
新设计新出品东芝新产品TB6600,免费原理图提供,免费样板发送。

免费赠送样板空板图

量产后效果

原理图

网友A:
支持,量产版本有什么修改?

网友B:
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量产版本有什么修改?

图没动过,就丝印做了修改。不过量产版丝印也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干什么?

就是步进电机驱动板啊!

网友B:
。。要自己写驱动,还是有 上位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自己写驱动,还是有 上位机驱动的

这只是电机驱动,给脉冲他就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电机驱动,给脉冲他就转

问下,取样电阻搞那么多是为什么呢?

网友C:
还有板子和IC吗?来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板子和IC吗?来一块试试!

感觉像是吃面包,来一块试试。味道不错。

网友:
你这是用来卖的么?TB6600比TB6560主要有什么改进啊?

网友:
批量价是多少?
TB6600比TB6560主要有什么改进啊?

网友:
有样片吗?

网友:
美观, 整洁, 散热很足, 结构上便于安装, ,,,

很喜欢~

楼主:
6560和 6600对比

网友:
WO5A的驱动器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看了下原理图,楼主的元器件数值标注实在是乱啊,两种方法混着用,何必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6560和 6600对比

这些都是理论对比,我们需要的实际性能测试!有吗?

网友:
5A的有样片吗?性价比怎么样?这个6600多少钱一片?

楼主:
20到30之间,具体价格还没有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理论对比,我们需要的实际性能测试!有吗?

驱动同样电机情况下,6600发热比6560的小很多,我只做了这个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同样电机情况下,6600发热比6560的小很多,我只做了这个对比

混合衰减能不能彻底的把锁定噪声消除呢?
我的6560设置2A 驱动电机,不半流,发现电机热的烫手了!6560也不怎么热啊!
6560驱动同样的电机共振区域明显比我2M542多,某个速度下很明显!可是这个点又没法跳过!

网友E:
正想DIY雕刻机缺6560买了芯片,还没焊接洞洞板,还有多的板吗?来1~2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想DIY雕刻机缺6560买了芯片,还没焊接洞洞板,还有多的板吗?来1~2块试试 ...

还有,板子和6560 不兼容的哦,

网友F:
申请3个免费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申请3个免费样板

只能给一个,不好意思!

网友:
申请1个免费样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给一个,不好意思!

申请样品一个,怎么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申请样品一个,怎么申请?

联系qq649631655 ,芯片暂时不提供,仅提供PCB板

网友:
这个和THB7128比较的话有什么区别

楼主:
简单来说,电流比他大,细分没他高,

网友G:
高电压的驱动性能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电压的驱动性能更好吧?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步进电机驱动板啊!

请问,这款驱动4A的步进电机,选用的电源需要多大的合适

楼主:
6600芯片到货!足量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款驱动4A的步进电机,选用的电源需要多大的合适

最佳的就是40V 4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佳的就是40V 4A

申请个板子,顺便问下芯片多钱

网友:
申请个板子  ssxi@163.com

网友:
用不起,太贵了,等等再说,还是简单实惠的6560

网友:
楼主都成qa了。

楼主(2012-11-12):
6600到货,坛里兄弟有折打,需要联系。qq649631655

网友I:
引用 楼主:
6600到货,坛里兄弟有折打,需要联系。qq649631655

     还有板子吗?申请一套。6600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板子吗?申请一套。6600价格多少???

6600价25,空板还有

网友:
价格不错,可惜已经买了6560

网友I:
引用 楼主:
6600价25,空板还有

   怎么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购买?

fastercnc.taobao.com

网友(2013-01-01):
可以申请一个pcb吗?shawengang@qq.com

网友(2013-03-15):
PCB还可以申请吗?

网友J(2013-06-04):
感觉细分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细分还不够。

三洋的LV8727也出来了。128细分。4.5A

网友:
TB6600比TB6560,价格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的LV8727也出来了。128细分。4.5A

坛友们期行的自动半电流控制 LV8727 也有了,坛友们有福了。

网友J:
TB6600 的 Vreg 电流输出最大可达多少 mA ?

楼主:
引用 网友J:
TB6600 的 Vreg 电流输出最大可达多少 mA ?

vref输出?有这个概念么,我不太清楚,vref不都是输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vref输出?有这个概念么,我不太清楚,vref不都是输入,么

我说的是 Vreg  不是  Vref

你的原理图中 5V 电压不是从 Vreg 输出来的么?

楼主:
o ,看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是5V, 6600的特点就是能自带5V输出
最高能支持100ma

网友(2015-05-04):
驱动板样板还有吗?

网友(2015-12-10):
某宝有很多啊

网友(2016-10-17):
你好 是送pbc样板和图纸是么 ?

网友:
怎么申请,代理商联系方式,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