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线连接IPTV的方案

楼主(2012-10-09):
家里新装了电信的宽带,附带IPTV,不想用根长网线连接电信路由器和IPTV机顶盒,请问有没有无线路由器替代网线的方案?

网友:
ZTE 的IPTV机顶盒可以使用 ZD1211的无线网卡。如果是华为的也有别的型号的卡可以用,电信送的猫里绑定一下ITV到SSID2就可以了。或者加一个AP

楼主:
机顶盒子一定需要能接usb的无线网卡才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用mini的无线路由器

网友:
好像要配置VLAN 不是无线连通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