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内部flash可以掉电存储数据吗

楼主(2012-10-09):
AT89S52单片机内部flash不知道能不能用做数据掉电存储,谢谢

楼主:
求助啊 就是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A:
要是可以了,那EEPROM还有什么用

网友:
不可以吧

网友:
不行的,一般用24Cxx串行EEPROM

网友B:
前提是你不可以自编程写内部的FLASH!
只有带自编程的才可以写FLASH,还有FLASH是整页擦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了,那EEPROM还有什么用

C8051F系列单片机就可以用,所以我查查89s52能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不可以自编程写内部的FLASH!
只有带自编程的才可以写FLASH,还有FLASH是整页擦除的。 ...

谢谢赐教

网友:
IAP的才可以,普通的就老老實實掛個24CXX吧

网友B:
你外挂FLASH或者EEPROM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外挂FLASH或者EEPROM都可以!

上司用过c8051,他说那个可以用内置的,所以他说s52也可以,我查了 不能用内置的

网友B:
你们上司是NC人士!连看都不看就说有!
那个家伙不会是用STC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上司是NC人士!连看都不看就说有!
那个家伙不会是用STC过来的吧?

老了而已

网友B:
老了后脑袋开始慢慢残废!最后到挂掉!

网友:
可以存储程序,没听说可以存储数据。又不是STC

网友C:
s52支持IAP,应该可以支持保存数据的,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无非就是 iap功能把 flash当作 分块的eeprom罢了,例如stc

但是 要 atmel 公开内部些个资料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了后脑袋开始慢慢残废!最后到挂掉!

人都有老的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都有老的一天!

所以说趁没老之前多学点,还有老家伙的话要选择性的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2支持IAP,应该可以支持保存数据的,看你怎么做了

怎么做啊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2支持IAP,应该可以支持保存数据的,看你怎么做了

刚才我查了一下  at89s52不支持iap ,所以就不能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