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某一个文件的函数代码大小?

楼主(2012-10-09):
如题,如而通过计算去获取一段函数的代码大小?

网友A:
你是说人工计算还是软件计算?不同的编译器,同一编译器的不同优先级,编译出来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方法是,获取该函数的地址和后一函数的地址,相减,大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人工计算还是软件计算?不同的编译器,同一编译器的不同优先级,编译出来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方法 ...

我是说用软件计算
同一文件的函数编译后地址是连续的吗?

网友:
应该可以把函数定位到单独一个段里,程序里用段的起始地址减结束地址获得函数长度。具体如何操作要看你使用编译器,链接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