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导线压线的问题(接插件压线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2-10-09):
现在在做产品,需要批量了。
导线插头需要压线,各位都是怎么做的? 是那种6.3插簧 和XH2.54 插头。
手工用压线钳压? 好慢啊。
买? 需要定制的吧?长度,线径,接插件型号等等,都要定制的吧。
有经验的,请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
都没人帮忙 吗?

网友:
批量的话找线束厂做吧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从厂家定制,也可以在电子市场找买连接器、线缆的商户,有的也可以加工。

楼主:
好的,谢谢ls2位,还有其他 方法吗?

网友:
要嘛线束厂订制,要嘛去市场买现成的,剩下就是自己做了啊,还能怎么样?

网友:
看量了。自己做的话,花千把元买一台半自动的端子机搞一天,也能弄千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