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拖动 用什么绘图软件?

楼主(2012-10-09):
如下电气图 用什么软件绘制 比较方便?

   PRO/e
天正CAD
AUTOCAD
Protel

  不知道有没有 标准的图库可调用?

请指点一二。

网友:
VISIO、EDRAW或者是smartdraw都可以

网友:
autocad 做成图块儿也可以的

网友:
cad绝对没问题

网友:
学校教的都是autocad,autocad里专门有个电气版,里面有常用的这些符号

网友:
EPLAN其实很适合的

网友:
EPLAN传说中的神器,有好的版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