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 studio 能否生成bin文件,若能怎么生成

楼主(2012-10-09):
现在需要bin文件,只知道能生成HEX,又不太信任其他HEX转bin的软件

网友A:
我这知道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知道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你这是老的GCC,我问的是AVR studio 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老的GCC,我问的是AVR studio 6

你自己说话不清楚 累人
我发现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直接生产bin文件
那就是修改Makefile文件
把里面编译输出位.hex文件格式的改为.bin的文件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 编译时 你还要改选你改后的Makefile文件编译 然后就可以输出.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