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面板如何开方孔?

楼主(2012-10-09):
有个小项目,要机柜面板装几个数显仪,如何开方孔? 有什么工具吗?

网友A:
雕刻机啊
如果没有就去找人加工,如果不去加工,只能自己锉了,就是效果差点,细心一些,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啊
如果没有就去找人加工,如果不去加工,只能自己锉了,就是效果差点,细心一些,效果还不错 ...

我只需要在机柜面板大概1-2mm吧,要开16个孔,锉会累死人的,有没有价格,功能合适的雕刻机推荐一下!

网友:
一般当地都有加工中心的,你去花点钱

楼主:
我们那个小县城,出去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做的!

网友:
从内部,用切割机,看你技术了。   我们上次GGD少开了个96*48,就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个小县城,出去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做的!

去找机械加工店,用手摇铣床也行。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做这个正合适
当年勤工俭学时操作过,1个小时可以开100多个方孔

网友:
角磨机加工方便

网友:
用线切割,专门搞这种方孔,再小点都可以

网友(2012-11-29):
同意8、10楼意见.

网友:
再方的孔边角也是圆的。楼主对这个圆角要求是多少?

网友:
那些说用线割的,我想是没有考虑到被加工面的另一面吧。

LZ,有电锯可以用的。先在四角用2的钻头先钻上孔,再用电锯拉4条线就可以了。
如果加工数量不多,这种方法最靠谱了。两个工具买下来,300元就有多了。

网友(2014-12-08):
可以用曲线锯试一试

网友(2015-02-25):
如果是塑料的面板,方孔的对角用电钻开圆孔便于锯条插入,然后用曲线锯切割。
如果是铁的面板自己开孔就难了,用曲线锯试过,很容易掉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