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发送超过最大次数但接收端能收到数据

楼主(2012-10-09):
如题,两个NRF24L01,
发送端用STM32驱动,返回状态寄存器内容为超过最大重发次数
接收端用MSP430驱动,返回状态为接收成功
并且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发送端用MSP430,接收端用STM32没问题

按照正常来说,要么是发送成功和接收成功
          要么是发送超次数和接收失败

真心求分析。。

网友A:
我们在做野火K60无线模块的时候出现过这问题,原因是接收端回应有问题,导致发送端无法识别……请看看发送端与接收端的寄存器配置是否相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做野火K60无线模块的时候出现过这问题,原因是接收端回应有问题,导致发送端无法识别……请看看发送 ...

尴尬,刚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初始化和发送代码,
还是没找到问题。。。。。
还是没。。。
两边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代码了。

网友A:
不是要求代码一模一样,而是回应的设置参数,要与发送方接收的参数一一对应。例如 地址是5字节,校验2字节等参数。或者看看回应设置是否有生效,有可能回应参数没设好,导致接收方不产生回应。

就算接收与发送代码一模一样,但都没设置好回应参数,那发送方也不知道是否成功接收数据。

建议你先用别人的配置参数,例如野火STM32 无线模块的配置接收发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求代码一模一样,而是回应的设置参数,要与发送方接收的参数一一对应。例如 地址是5字节,校验2字节 ...

返回地址代错了,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