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做过零检测电路的时候怎样避免干扰的?

楼主(2012-10-09):
RT 我要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的同步整流需要用到过零检测但是我用393做的过零检测电路输出的电路里面有毛刺导致反复进入中断请问大家碰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帮忙推荐个可靠的过零检测电路吧

网友A:
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下滞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下滞回比较器

谢谢你了,已经搞定一个三极管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搞定,一个三极管即可,呵呵393增益太高了容易引进干扰。。。

网友(2012-12-0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搞定,一个三极管即可,呵呵393增益太高了容易引进干扰。。。 ...

你这个地应该是直流地吧·那输入信号怎么是交流的··?

网友(2013-08-2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搞定,一个三极管即可,呵呵393增益太高了容易引进干扰。。。 ...

这个电路后面直接接LM393?这样检测出来的波形是啥样子的?你这样做实质上是提高过零阈值,直接输入LM393那是精密过零,看你的电路貌似你是用的变压器隔离,这样的话过零衰减比为220/30/2,

网友:
这样改硬件简单,不过电网电压波动性较大,需要在软件里定时进行修正,处理得当也可以工作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