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电动增压,靠谱吗?

楼主(2012-10-09):
自己加或者找修车的加
1,机械安装方面有可能做到可靠吗?会不会跑几个月就松了,掉了,或者根本没有合适的固定地方?
2,是否对发动机有损害?网上有帖子说做过火了会导致发动机压力温度增加,使发动机加速老化甚至损坏

另,选购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估计低转速有点效果,转速高了没啥效果的,涡轮那么高转速,如果电机也要做到那么高转速,工艺要求应该和涡轮差不多了吧。

网友:
我是外行,不过,汽车的电哪来的?

网友:
纯属忽悠人。

楼主:
2L:电机转速恒定,应该有三千转吧,可以克服涡轮在低转速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另外,淘宝有些卖家给出风压,说可以吹灭6米外的蜡烛什么的,感觉应该有用的样子。当然工艺各有不同,有三五百的,也有三五千的。差别应该就在工艺上吧。。。
3L:淘宝上不少卖家说的,电从电瓶取,汽车发动之后,就有发电机来补充。好像100瓦左右的样子
4L:求证明。看淘宝评价,有不少人说有效果。难道是心理作用?

补充给3楼,作用是增加发动机供氧,使燃烧更完全,也就是增加燃油利用率。因此而获得的额外动力大于电机的消耗

网友:
严重怀疑

网友A:
增压也就是提高最大功率,和燃烧更完全,增加燃油利用率没多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也就是提高最大功率,和燃烧更完全,增加燃油利用率没多大关系吧。

燃烧完全不是增加利用率吗

网友:
燃烧完全是可以增加燃油利用率,可是这和增不增压没什么关系。

网友:
可以看看法雷奥的电动涡轮估计很猛

网友:
随便搜了下
http://www.autohome.com.cn/use/201201/284647.html

反正人家这测试有数据,有设备,貌似电动涡轮不靠谱,其它还好,去掉原厂空滤最不能接受

网友:
电动功率不够,怎么的也得几KW吧,汽车上的发电机才多大啊。
连发电机一起改,那就是一项工程了。

网友:
不赞成装那东西.看大众的TSI都是铸铁缸体,你一个铝缸体去增压,不怕爆缸么?
如果效果真那么好,汽车厂商不会自己加?

网友:
增压后需要降低发动机的压缩比,而且需要使用高标号的汽油,来提高抗爆性(搜索辛烷值的定义就明白了)

网友:
有点蛋疼的做法,其实你降低进气温度增加空气密度就行了,废气涡轮增压并且增加中冷器是最好的办法。坦克柴油机一般这样搞

网友:
有涡轮增压一般来说对汽车在行驶中够用了,增加发动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