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1MByte 的双口 RAM?

楼主(2012-10-09):
这东西好像很难买,而且很贵,几十K的就容易了。
求推荐

网友:
双口的不太常见吧

网友A:
用FPGA+SDRAM构造等效双口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FPGA+SDRAM构造等效双口RAM

怎么等效?

网友:
IDT品牌的比较多,你找找看

网友:
巨贵啊巨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等效?

对外接口与双口一样呀,不就等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外接口与双口一样呀,不就等效了

速度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很不一样

双口多快呀

网友:
CYpress   CY7C1313

网友:
新人,求教何为双口RAM ?数据线为32根的RAM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在一个有效周期内可以同时读取跟写入就是双口,用FPGA+SDRAM做的原理就是想办法把读取跟写入做在同一个有效周期内,比如先读取后写入两个的时间加起来不要超过有效周期就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同求,需要做高速数据采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