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FSMC接口的stm32板子怎么玩液晶啊???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侠,我的板子没有FSMC接口,怎么办啊??求用I/O口驱动的液晶显示程序??

网友:
液晶看你是单色的还是tft了 带不带控制器了
其实基本都有8位总线,或者16位总线  这还难么?32位机十六位总线不难找吧。
18位总线的 24位总线的就算了,
要是那种串口通信的屏就更简单了

网友:
SPI或者IO口模拟都可以,虽然会慢很多,但是也可以做简单的UI。

楼主:
哦哦,你好大侠,我刚学stm32不久还没有弄懂,请问有SPI或者I/O口模拟的程序吗?

网友:
又见楼主伸手....楼主应该说下自己的思路 = =....或者搜索下论坛

网友:
如果使用SPI接口的话,可以用SPI接口的液晶。

网友:
51 avr都没有总线接口 人家咋接的液晶?

网友:
晕。。。没有FSMC接口,不是还有别的接口。。。
GPIO不也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你51   AVR没有总线接口了?不要误导楼主

说的不准确,没有fsmc接口 好多东东都是可以挂载到fsmc上的 比如dm9000 tft 之类的。但是51的总线也就能挂载个外扩ram 外扩rom 甚至ds12c887 哈哈

网友(2013-10-18):
跟楼主面临着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