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样片看门狗复位后就不能关闭看门狗了

楼主(2012-10-09):
使用内部rc

测试代码

    uint8_t i;

    //_delay_ms(2); //等待电平稳定
    wdt_enable( WDTO_512MS);
    if (MCUSR & _BV( WDRF))
    {
        //看门狗复位标志位
        wdt_disable();
        //MCUSR = 0;

        DDRD |= (1<<PD7);   //set led out
        while(1)
        {
            _delay_ms(200);
            ledYellowToggle();
            wdt_reset();
        }
    }
    else
    {

    }

    wdt_enable( WDTO_512MS);
    DDRD |= (1<<PD7);   //set led out
    ledYellowOn();
    _delay_ms(100);
    ledYellowOff();
    for (i=0; i<200; i++)
    {
        wdt_reset();
        _delay_ms(10);
    }
    //wdt_disable();

    while(1)
    {
        _delay_ms(50);
        ledYellowToggle();
    }

相关宏定义

/* 看门狗 */
#define WDTO_1MS   0
#define WDTO_2MS   1
#define WDTO_4MS   2
#define WDTO_8MS   3
#define WDTO_16MS   4
#define WDTO_32MS   5
#define WDTO_64MS   6
#define WDTO_128MS   7
#define WDTO_256MS   0x20
#define WDTO_512MS   0x21

#define wdt_enable(valu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
    "in __tmp_reg__,__SREG__" "\n\t"    \
    "cli" "\n\t"    \
    "wdr" "\n\t"    \
    "sts %0,%1" "\n\t"  \
    "out __SREG__,__tmp_reg__" "\n\t"   \
    "sts %0,%2" "\n\t" \
    : /* no outputs */  \
    : "M" (_SFR_MEM_ADDR(WDTCSR)), \
    "r" (_BV(4) | _BV(3)), \
    "r" ((uint8_t) (_BV(3) | \
       value) ) \
    : "r0"  \
)

#define wdt_disable() \
__asm__ __volatile__ (  \
    "in __tmp_reg__, __SREG__" "\n\t" \
    "cli" "\n\t" \
    "sts %0, %1" "\n\t" \
    "sts %0, __zero_reg__" "\n\t" \
    "out __SREG__,__tmp_reg__" "\n\t" \
    : /* no outputs */ \
    : "M" (_SFR_MEM_ADDR(WDTCSR)), \
    "r" ((uint8_t)(_BV(4) | _BV(3))) \
    : "r0" \
)

如果在看门狗复位之前关闭看门狗是有效的, 但是在看门狗引起复位后就不能关闭看门狗了.

请教LGT,是这样设计的还是工程样片的bug, 后面的已经修正? 使用的是内部RC.

楼主:
解决了需要清复位标志

网友:
确定是工程样片的问题么?

楼主:
不是问题, 以前没用过avr的芯片, 不知道要清复位标志后才能关闭看门狗. 1.6版本的手册上好像也没特别注明,

LGT LGT8F0XABSP 中的代码
        // 判断是否有WatchDog复位发生
        if((MCUSR & (1 << WDRF)))
        {
                // 清WatchDog复位标志
                MCUSR &= ~(1 << WDRF);

                DrvWDT_Close();

                Smpl_Msg("\n        WatchDog Reset \n\n", 0, 0);

                Smpl_Msg("\n", 0, 0);
                Smpl_MsgFlash(Test_Bar);
                Smpl_Msg("--- WatchDog Test End\n", 0, 0);
                Smpl_MsgFlash(Test_Bar);
                while(1);
        }